500+APS带着疑问首飞!!结果最后还是炸了!发视频求解决

楼主(2013-03-24):
飞前的问题就是:APS模式下检查修正!垂直上下移动飞机!十字盘没反应,反复校正油门都无果!还重新调试过一次!
视频一:操作:磁力和震动测试都通过了,开APS半自动起飞!快离地时十字盘乱修正,我是手动在和它抗衡滴!为什么会这样!而起油门在50%不动!自动升高!

视频二:操作:还是开APS半自动起飞,离地瞬间十字盘还是乱修正,飞到2米左右高就切得ILDE定的75%!心里暗喜(有希望了)飞机很不稳定,一上一下的!自动升高更明显了!难道必须升到那么高才能定点吗?而起在低空感觉APS没起作用,最后炸了是因为没电了(悲催啊)真的太耗电了视频才录4分钟左右当3D飞行了,不开IDLE能定点定高么?!损失尾翼和脚架!还好!希望会调的看了视频能帮帮我解决问题!!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确定 APS安装有没有问题?配送的那个胶片有没有安装正确。然后 做地磁,震动测试,然后起飞油门过50%,开idel,最后开APS。。。 不知道我这么说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都过放了·~~

网友:
aps不灵啊

网友:
这机炸得是相当冤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 APS安装有没有问题?配送的那个胶片有没有安装正确。然后 做地磁,震动测试,然后起飞油门过50%, ...

确定安装没有问题,地磁和震动都通过了!你说的是用3GX飞到一定高度然后切APS!我是半自动起飞!主要是起飞离地时飞机乱动!注意看视频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动油门摇杆!飞机自动升高?

网友:
熄火降落练习看来很重要呀

楼主:
我也觉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应该切会3GX!加大螺距!应该没那么严重!

网友:
高端的APS都装了,没有装电量报警器啊?炸得冤枉……

楼主:
忘了!不知道会这么费电!现在买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报警声!!!
广大的模友们啊?问题,问题,还没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边是的高压电线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不知道会这么费电!现在买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报警声!!!
广大的模友们啊?问题,问题,还没 ...

听你说好像是在3D模式飞吧……大意了……
我们的电池一般都至少要保留1半就考虑降落了……

还有像楼上所说,你在高压线下飞,就没没有干扰,这本身也非常危险吧!

类似的问题也许在亚拓区比较容易得到答 案,毕竟能拥有APS的玩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