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请教 日冠2.4G R4FA-SB 的SBUS接口是哪个?

楼主(2013-03-24):
给450配的,本来的6208有点大 就没装进去,换了R4FA-SB。淘宝上面都说支持 SBUS系统。。。。NNND,价钱还那么高、。回来和GV8000接口RXC接上,居然没反应,后来有用6208SB 接上去,马上就有反应了。。。。。。。。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我看说明是CH4是SBUS接口。可是CH4和RXC 对接,没反应啊 。

网友:
不算贵了吧,fasst的接收机没几个便宜的

网友A:
我买了R4FA-SB也是接不上K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R4FA-SB也是接不上K8

调到高速模式,CH4就是SBUS

网友:
我的橘子接收机连接gv8000螺距通道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高速模式,CH4就是SBUS

怎么调到高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