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NCPX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3-24):
用的是DEVO 10控 刷的最新固件 用的是网站上下的NCPX模型
但是小飞机 开控推油门 尾电机不转 必须把油门推上去(大概40%)尾电机才开始转动,飞机就在地上转圈!这个是飞机原因还是控没设置好啊!

楼主:
郁闷 弄一个晚上了 有哪位大大能指点下么

网友A:
推油电机就转或轻推油门时方向打左舵或右舵,换DX控试试,还是锁不住尾,尾电机挂了,还有电池要充满电,这小机对电压神经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电机就转或轻推油门时方向打左舵或右舵,换DX控试试,还是锁不住尾,尾电机挂了,还有电池要充满电,这 ...

呵呵,谢谢指导!我主要是怎么推油门都飞不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控的设置没搞懂!`

网友:
新手又单飞,真不推荐刷机折腾,别人想帮你都没法下手,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
检查一下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回头把我的配置发上来

网友:
model3.ini (8 KB, 下载次数: 9) 仅供参考,我是d10+n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