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管子焊接时的放样问题

楼主(2013-03-24):
用上图来说明,管A要与管B成一个固定的角度(实际中,可能是90度也可能是任一角度)焊接在一起,这时要将管A的一端先打磨出一个弧口,这样才能与管B很好的吻合,然后延着接缝进行焊接,即形成焊道C。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精确地得到这个弧口的曲线呢?百度一下,得知用放样的方法,但接下来如何处理就找不到具体的方法了。这里肯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先放样喽  钣金处理里有方法  然后就是氧气乙炔切割 也可以打眼  也可以角磨机磨看你自己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样喽  钣金处理里有方法  然后就是氧气乙炔切割 也可以打眼  也可以角磨机磨看你自己喽

就是想知道如何放样啊,具体步骤?求详解。

网友B:
不知道您这管径是多大的呢?按照我们去年在学校做车架的经验,给您提供这几种路径:
1.铣床加工,需要一把与管径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铣刀,最好相等的;
2.线切割,前提是你要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夹具,我以前是用一个小台钳线割25.4外径的钢管;
3.要是上面两个实施起来有难度,那就用角磨机配合圆锉刀来吧,事先在钢管上画好参考线,慢工出细活还是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接合的。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之谈,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这管径是多大的呢?按照我们去年在学校做车架的经验,给您提供这几种路径:
1.铣床加工,需要一把 ...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参考线是如何得出来的。

网友:
先图纸 理论计算,得到切割角度,再实际放样打磨。

网友:
工具设备不全的话只有制作专用的固定支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如何放样啊,具体步骤?求详解。

得知道管子的对接角度还有直径  具体步骤我在这也说不清  反正我是会放 哈哈

网友:
具体角度?管径大小?这些都是影响放样的参数。如果你没得学习相关制图不好做啊

网友:
相贯线。相贯线的画法百度一下吧。数控上有专门的相贯线切割机,5轴联动,坡口都能开好。

网友(2013-05-03):
画法几何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