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摸友手上有futaba14sg 中文说明书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3-03-24):
刚入了 14SG   都是英文说明书  有些功能搞不懂   谁有中文说明书 发一份  先谢谢了   还有就是14SG怎么对频  用14CH的那个  接收机时6208  和R6014  我现在用 MULT 这个可以对上

网友A:
我也刚入,对频都一样的,不过前提是 在遥控里面 选择 接收的 模式,接收上有写的  遥控器选择该模式 对频就成功了,中文说明书 我还是参考T8FG的

网友B:
有英文的就不错了,老汉我手上的是日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英文的就不错了,老汉我手上的是日文说明书

哈哈 兄弟  那我辛苦点给你个英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对频都一样的,不过前提是 在遥控里面 选择 接收的 模式,接收上有写的  遥控器选择该模式 对频就 ...

老兄  怎么选择模式呀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还有听朋友说   北京双叶  早就吧中文说明书  翻译出来了  但是就是不往出放   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

网友:
电池在充电,还没充满  懒的拔 哈哈

楼主:
怎么就没人愿意告诉我  怎么对频呢

网友:
按住对频键再插电,灯就变红,闪一下就是A,两下就是B。。。7008接收机有ABCD四种模式,切换模式就按一下,确认该模式就长按对频两秒就OK了

网友C:
具体流程还是写清楚点:
按住对频键--->插接收电--->变红灯(很深的红灯,和未对频的颜色不一样)--->初始是灯闪一下的那种(是模式A)--->短按一次对频键切换到灯连续闪两次(模式B)--->同理可以再按变模式C和模式D--->然后确认了选择哪个模式以后,长按对频键两秒,即可对频完成

这下够清楚了吧。。。

网友:
学习了,以备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流程还是写清楚点:
按住对频键--->插接收电--->变红灯(很深的红灯,和未对频的颜色不一样)--->初始是 ...

老哥我的 6208SB 和  6014   不是  7008    呵呵 你可能是没看清吧  这两个 接收对频和7008不一样  我是相知到用这两个接收怎么对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的 6208SB 和  6014   不是  7008    呵呵 你可能是没看清吧  这两个 接收对频和7008不一样  我是相 ...

6208更简单。。。控上设置MULT 6208捅对频,貌似是捅两次就好了。。。这个6208没啥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08更简单。。。控上设置MULT 6208捅对频,貌似是捅两次就好了。。。这个6208没啥难度吧。。

用这个我早就弄明白了  就是想用 14CH的模式  来和6208对频  不知道可以不   请兄弟 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我早就弄明白了  就是想用 14CH的模式  来和6208对频  不知道可以不   请兄弟 指点

14CH模式不能用6208.6208只能用MULT FASS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CH模式不能用6208.6208只能用MULT FASST模式

奥 原来是不能对呀  我还以为是我那里没弄明白呢   那谢谢  兄弟指点

网友:
我一直在找中文按说明书,可惜.....哪位大侠伸出援手呀!

网友:
北京双页真有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2013-08-31):
求14SG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