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波箱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3-03-24):
1:主电机单独运转,两侧输出同步对否?
2:转向电机单独运转,两侧输出反向对否,是否是速度相同的转速?
3:想实现两侧不同转速运转是否两个电机不同速度运转就可以实现?草图如下,比较潦草,工字型代表齿轮

有不对的地方,请帮忙指出,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么?

网友A:
你的右侧的输入齿轮6,输出齿轮7和大齿盘外侧齿5都连在一起的话估计不行……

左侧的输入齿轮1和左侧输出齿轮2直接连在一起,是不能实现你所说的双流功能的……

个人见解。

网友B:
齿轮1处的转向电机结构没有设计,这个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右侧的输入齿轮6,输出齿轮7和大齿盘外侧齿5都连在一起的话估计不行……

左侧的输入齿轮1和左侧输出 ...

感谢指点,
六拿掉,然后左侧怎么改?是不是右侧实现转向功能,左侧实现前进后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1处的转向电机结构没有设计,这个是关键。

两个电机,左侧应该是管前进和后退的对么?右侧应该是转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具体减速比就不用细追究了,还没计算到,现在就是功能上要实现这两种的话这种方案是不是就可以呢?无论如何,先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C:
没有行星式的齿轮,就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行星式的齿轮,就是浮云

4是行星齿轮,随外齿圈和太阳轮3转动的

网友D:
一切就当看看吧!系统工程 烂尾很重要 关键是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就当看看吧!系统工程 烂尾很重要 关键是开头

我是想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然后才能加工出来机构,我有线切割,多大模数的齿轮我都能做,关键是这传动机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不合理做来就白瞎了
何况每一个齿轮都是有参数的,机构不合适的话,参数也确定不下来,我也就无法达成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就当看看吧!系统工程 烂尾很重要 关键是开头

主要是没弄明白波箱的基本原理,自己想了好几天才整明白差速器,双流输出又搞不懂了,我看网上一套波箱也没外齿圈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就当看看吧!系统工程 烂尾很重要 关键是开头

我知道你是高手,给指点一下吧,小弟感激不尽,底盘我都画好了,就差动力部分了,您能指点一下的话我想我会很快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就当看看吧!系统工程 烂尾很重要 关键是开头

这个是优酷上看到的,不理解结构的关键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高手,给指点一下吧,小弟感激不尽,底盘我都画好了,就差动力部分了,您能指点一下的话我想我 ...
至于双流原理很简单 不神秘的。可以给你一份参考资料。至于双流结构视底盘出来以后再讨论(个人始终认为。模型级所谓双流原理和结构现状,是不算很成熟的。从机械设计角度来看包括 结构参数 动力传递形式  能耗当量输入系数 优化搭配设置等等,存在很多未能验证的领域。换做我 目前阶段 我不会采用双流动力模式用于大比例全金属坦克模型。)

网友D:
免得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得无图无真相

好的,万分感谢,我去下 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主要的零部件我用solidworks都差不多画完了,外形暂不考虑,目前内部空间很足,我是想设计好波箱,计算一下干涉,再生产出一套样品,所以到处请教,谢谢你的帮助,资料已经找到,谢谢帮助,我现在就去参详,回头出了样品上图上视频,实在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左侧应该是管前进和后退的对么?右侧应该是转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具体减速比就不用细追究了 ...

他的意图应该是齿轮6是动力输入,齿轮1是转向。但他护忽视了车辆在运动中齿轮都是转动的,单纯靠1个差速器是不能实现完整功能的。
所以这个图设计有问题,或者说不完整。双流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图应该是齿轮6是动力输入,齿轮1是转向。但他护忽视了车辆在运动中齿轮都是转动的,单纯靠1个差速器 ...

谢谢指点,虎坦大人已经告诉我资料哪里下 载了,我搞来细细品一下,谢谢大家帮助,答 案已经知道,感谢万分,感谢所有人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六拿掉,然后左侧怎么改?是不是右侧实现转向功能,左侧实现前进后退功能?

15楼的图很好。。。。

还可以使用双差速器做双流,只是运转起来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