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9S版的救助~~~~

楼主(2013-03-24):
我是兔子的板子,刚刚换了天9控,接收机连接兔子,自检通过,遥控器舵面正确,也进行了调参工具的调试但为什么解不了锁。

网友A:
通道设置正确吗?

网友B:
左手还是右手油门?油门最低时,软件里显示数据是多少?

网友C:
回楼主,我的也是天九S ,遇到同样的问题。和控无关,你看看舵角设置是否是100%,我之前调到120% 就是无法解锁,可以正常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手还是右手油门?油门最低时,软件里显示数据是多少?

谢谢泡泡来相助,我是右手的,油门最低9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我的也是天九S ,遇到同样的问题。和控无关,你看看舵角设置是否是100%,我之前调到120% 就是无 ...

谢谢,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新控没设置好~~还有点想问你,怎么储存数据和调取数据,之前天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设置正确吗?

谢谢,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新控没设置好~~还有点想问你,怎么储存数据和调取数据,之前天六的

存储好像是设置之后不要动,关机再开机。嘿嘿,我也不确定哦,可以选择不同的机型来选择不同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