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450调试问题

楼主(2013-03-24):
我是新手,很新,很新。
   飞越450pro FBL版,配置如下:好盈40A电调,ZYX陀螺仪无刷马达TL450M,数字锁尾舵机 MD922,舵机 MD933。
     装好调试,一加油门,飞机向右自选,而且震动较大。

网友A:
是因为内地太光了吧。。。

网友B:
退油门的一瞬间尾巴右旋正常,到后来不是锁住了!振动大,检查飞机吧,大桨不要锁太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油门的一瞬间尾巴右旋正常,到后来不是锁住了!振动大,检查飞机吧,大桨不要锁太牢了

右旋怎么解决啊?
震动主要有哪些方面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内地太光了吧。。。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油门的一瞬间尾巴右旋正常,到后来不是锁住了!振动大,检查飞机吧,大桨不要锁太牢了

大桨稍微用点力能转动啊。锁的不死。

网友C:
没看出来震动很大啊,你收油的话,大桨速度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震动很大啊,你收油的话,大桨速度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共振。

我一加油就右旋,就不敢动了,一松油,飞机就震直响。。。。怎么弄啊。
还有,麻烦问下,我遥控上有锁尾和非锁尾开关,飞的时候是不是要手动切到锁尾状态下?

网友:
正常的,地板太光滑了,电调设置缓启动会好些。

网友D:
我也是飞越,也有同样情况,缓启动后稍好些,飞时一般在锁尾档。

网友A:
震动的原因。。就是有两个齿咬着一起转的地方太紧了或太松了。要不就是哪里的轴弯了。。。。另外就是大桨太紧了。。。。双桨也有。。
这些日子尽排震了。。。你这个三轴挺好。。。震动的时候舵机还回中。。。。尽量把大桨拆下来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原因。。就是有两个齿咬着一起转的地方太紧了或太松了。要不就是哪里的轴弯了。。。。另外就是大桨太 ...

嗯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飞越,也有同样情况,缓启动后稍好些,飞时一般在锁尾档。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飞越,也有同样情况,缓启动后稍好些,飞时一般在锁尾档。

麻再问,怎设缓启?

网友E:
跟楼主学习,我也准备入手飞越450

网友:
大桨太紧了,松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楼主学习,我也准备入手飞越450

我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了。

网友D:
看电调的说明书,上面有详细介绍。我是用遥控器,听电机的嘀嘀声来调的。好像还有更高级的方法,我是新手也不懂。

网友F:
怀疑尾巴的修正都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尾巴的修正都弄反了

嘿嘿。。H哥。
           修正方向没有错。我拿楼下去试了下,有金鱼尾。准备调了在试试,结果发现相位臂螺丝断里面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调的说明书,上面有详细介绍。我是用遥控器,听电机的嘀嘀声来调的。好像还有更高级的方法,我是新手也 ...

嗯。。研究下。。

网友G:
看看三轴,是不是哪个不直了,大桨尾桨做没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三轴,是不是哪个不直了,大桨尾桨做没做平衡?

做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三轴,是不是哪个不直了,大桨尾桨做没做平衡?

尾桨平衡也要做??怎么做呢?

网友G:
和大桨做平衡类似,不过要带着尾桨夹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大桨做平衡类似,不过要带着尾桨夹做平衡

装好尾桨后做?看在中点的时候是否0度?

网友H:
设置缓启就可以解决了,我看到你转速上来后已经可以锁尾了,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置缓启就可以解决了,我看到你转速上来后已经可以锁尾了,应该不是大问题。

哦。好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麻再问,怎设缓启?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高,电调接电,2秒后鸣叫“哔哔”,再等5秒,鸣叫“56712”进入编程模式,等到8种鸣叫声的第五种“哔——”一声长音,油门杆拉到最低,此时短声一声到三声循环,一声是普通启动,两声是柔和启动,三声是超柔和启动,在你想要的提示音响过之后,立刻将油门杆推到最高,听到“1515”提示音,2秒内将油门杆拉到最低,退出编程模式,OK了。这个设置过程要注意安全,不可以拔掉电机线,否则听不到提示音,安全起见可以将任意两条电机线对调。

网友:
好盈的电调缓启动也缓不了多少~ 还是亚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高,电调接电,2秒后鸣叫“哔哔”,再等5秒,鸣叫“56712”进入编程模式,等到8 ...

嗯。设好了。谢谢你。

网友(2013-10-31):
慢慢研究  下一个电调说明书

网友:
油门曲线前两点有些高,调低点,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看也是地滑的原因,如果不是地滑的原因他会不停的自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原因。。就是有两个齿咬着一起转的地方太紧了或太松了。要不就是哪里的轴弯了。。。。另外就是大桨太 ...

两个齿咬着一起转的地方太紧了或太松了"这句话能说具体点吗?不明白

网友:
zyx是亮蓝灯?红灯才是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齿咬着一起转的地方太紧了或太松了"这句话能说具体点吗?不明白

就是说两个齿之间的距离要调合适~~

网友:
如果是新手 不要在屋里飞 就算要在屋里飞 也要注意 确定安全的情况 下  另外 锁尾没调好之前一定不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