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 x有没山寨的起落架

楼主(2013-03-24):
求nano cp x山寨的起落架 淘宝连接

网友A:
自己用铁丝掰一个吧

网友B:
用热熔胶粘好固定吧!烂一次用烙铁烫一下粘好,包厚一些便行!!!
如果那4个脚有断的话,两头用细铁丝穿过机架绑好!!!

网友C:
不知道机身的脚架孔跟mcpx是否一样,若是插的进去但大小不同,可以用mcpx金属支架改下脚板的孔位就能用了。

网友D:
楼上,NCPX装MCPX金属架太重,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