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速器能否做旋转主轴的A轴??

楼主(2013-03-24):
我想将这个安在机头上,主轴靠这个做旋转动作,就是A轴,不安放在工作台上的那种,不知道受力怎么样??
步进电机是86电机,4A的,
减速器出轴是22MM,力道是否够?
还不知道减速比!

网友:
可能是行星齿轮减速,做A轴可能强度不行吧,

网友A:
看用在什么方面,精度不高可以,估计会差要按度来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方面,精度不高可以,估计会差要按度来计

感觉不到回差,电机拆也拆不下来

网友B:
22mm轴心用手是感觉不到回差的
至少放大到150mm直径以上才比较接近工作状态
简单方法是做一个套子锁住轴心,套子上焊一个长度100左右的杆子,摇看看会不会有间隙

网友:
可以的啦,比一般的蜗杆好N倍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mm轴心用手是感觉不到回差的
至少放大到150mm直径以上才比较接近工作状态
简单方法是做一个套子锁住轴心 ...

正解,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