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关于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13-03-24):
新机地四次 飞,,重新调平了十字盘。。但是起飞悬停的时候自动向左偏。。。控微调 调平。。。下来发现,,,十字盘是并不是平的,,但是 悬停没有左偏 现象 ,,,求问这事什么情况啊?????
机身飞越PRO   斜盘 ES08MA  三轴 ZYX S    锁尾 ES9257。。

网友:
球头扣推紧?。。尽不用控上的微调调十字盘水增。。

网友:
起飞的瞬间往左正常的,好像不能动微调的吧

网友:
三轴陀螺仪的微调在软件上调,起飞的时候往左正常的。副翼修正

网友:
起飞左偏很正常 只要悬停不偏就行了·····

网友:
起飞时对地效应会向后偏左

网友:
直接看不懂啊。。。

楼主:
是悬停的时候一直左偏。。高度在1.5M左右,,,,遥控微调到能够悬停稳了。。下来发现十字盘向右偏 不是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悬停的时候一直左偏。。高度在1.5M左右,,,,遥控微调到能够悬停稳了。。下来发现十字盘向右偏 不是平的 ...

查看重心,两边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重心,两边是否平衡

不是吧,,,PRO这么窄。。不一般是前后的重心找好吗,我只是在一边挂了一个铂金40A  啊,,

网友B:
舵机行程不一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PRO这么窄。。不一般是前后的重心找好吗,我只是在一边挂了一个铂金40A  啊,,

测试下吧,以前我也遇到过,就是左右重心不再中间,我的是pro副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吧,以前我也遇到过,就是左右重心不再中间,我的是pro副翼机

嗯 等等 去看看,,,你那个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行程不一致吗

测试过了。。。舵机行程都非常一致啊

网友A:
电调挂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调挂边上

后来绑肚子下面,就解决了,现在电调藏电池座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