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700好还是800好?

楼主(2013-03-24):
纠结于800与700之间,其实价格相差不多,
航拍
都够用,希望老手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钱够用有啥纠结的?意思是够用的前提下想省一点?
800E + G800没啥好纠结的!咱纠结的都是钱不够……

网友B:
如果航拍应该上800

网友C:
果断800啊
。。。。。。。字数个肺。。。。。。。。

网友D:
航拍肯定是上800+G800云台,飞机和云台同时设计,不像其他后期改装云台,飞机需要自己改动等等

网友E:
航拍还是上个更大的吧稳当

楼主:
另外是不是上800E十G800,一定要用亚拓的aps,用ACEONE行不行,是不是G800必须配APS?

网友F:
700也好,800也好,没有钱就不好!

网友G:
有米直接800,800以后出手也保值

网友H:
能摔得起700的,就不用犹豫了,直接800吧

网友I:
看来都是有大的不推荐小的

网友J:
虽然不懂,但是我见过800,建议800

网友K:
800+g80不二之选,大的飞起才稳啊。如果有900的话就900了哦

楼主:
是啊,我也想大的话,问题是,大的不方便 携带,另外,也不知道没有亚拓的APS,G800+800E,还能不能用,特别是ACEONE能不能用在G800+800E上,按照G800的说明,只能配合亚拓的APS才行,这个就又需要去买一个亚拓的APS,4600多大洋!

网友L:
先透露点消息——
四桨的 700
错层式 旋翼头
即将问世。。
——升力 肯定超过 800两桨。
。。。
住楼房 也有 跃层 与 错层的 区别,何况 直升机 。
500级别的:四桨的 威力 已经有过测试录象。

网友M:
700,800旋翼头通用的,出了 的话800也可以上 4桨啊。

网友N:
买不买不是纠结的问题 纠结的是飞掉了咋办

网友O:
好像只能用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