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R刀杆的选择和轴承的搭配,请知道的朋友说一说。

楼主(2013-03-24):
想配个ER刀杆和轴承,希望轴承外径一定要是35毫米的轴承,内径12---20毫米的都行,最好是配ER11或者ER16的刀杆,不知道这个轴承和刀杆要怎么搭配,最好是用角接触的轴承,哪位知道的朋友请告之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如作雕刻机用,前面一对前背配对的7002c,后面一个也是7002c,前后轴承作背对脊安装,由蝶形弹簧作预压,如作铣床用,前面-对作脊对脊安装,后面用向心球轴承且外圈可轴向移动,

网友:
外径一定要是35毫米 http://c.zcwz.com/?mode_x=1 上这网址查一下看看吧,好像不太好找正好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作雕刻机用,前面一对前背配对的7002c,后面一个也是7002c,前后轴承作背对脊安装,由蝶形弹簧作预压,如作铣床 ...

怎么用这个没问题,关键是7002外径只有32亳米。我要求外径一定要35毫米。
另外7002内径15毫米,好像也没外径是15的刀杆。

网友B:
角接触7003外圆是35,但内圆都是17,需要把ER刀杆加工后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接触7003外圆是35,但内圆都是17,需要把ER刀杆加工后才可以用

再加工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嗯。。。刀杆车一刀下去就有可能精度不在了,那没合适的轴承咋办呢??

网友C:
搞特殊 ?? 只能掏腰包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特殊 ?? 只能掏腰包定制了

不特殊啊!即使内外径不限,好像也很难搭配啊。不知其他人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这个没问题,关键是7002外径只有32亳米。我要求外径一定要35毫米。
另外7002内径15毫米,好像也 ...

记错了,是7202,外径35,内径15,找下有沒有15的ER杆。

网友D:
把杆子拿给我帮你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特殊啊!即使内外径不限,好像也很难搭配啊。不知其他人都是怎么弄的?

刀杆尺寸没有找到,,找到轴承,楼下再补

网友:
确实用标准的刀杆,不好配标准的轴承(如ER11一般是16MM,轴承是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杆子拿给我帮你磨一下

谢谢,不知磨出来的精度如何?

网友C:
常规尺寸刀杆:C8     C10     C12     C16     C20     C25     C32

7000----10*26*8
7200----10*30*9

7001----12*28*8
7201----12*32*10

7004----20*42*12
7204----20*47*14

7005----25*47*12
7205----25*52*15
7305----25*62*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规尺寸刀杆:C8     C10     C12     C16     C20     C25     C32

7000----10*26*8

c16的刀杆,如果用砂纸整个刀杆磨掉100丝,磨到c15,,没有加工设备,纯手磨,会磨死个活人不啊,有人这样试过木有,

           这样手工磨,,,,,,,,,,,,,是不是有点磨人啊

网友E:
砂纸磨1mm?磨神!

网友(2013-05-09):
7202 外径刚好35 内径15 厚度11  接触角选15度的应该可以了 7202 c

网友:
7202角接触正好是35mm的,内径15mm。有15mm的刀杆,我买过15mm的刀杆ER16的。

网友:
楼主打算用什么做外套?有现成的吗?交流一下。

网友:
.

,以前搞了2个...内径15的, 不知道有没配对的,  从哪看出2个是配好对的?
厚度11的

网友:
非标的轴承不好找,非标的ER刀杆淘宝定制很容易,价格也差不了太多…角接触轴承配对好的,两个轴承外圈有打两条斜线,刚好可以拼的起来

网友:
我这个没看有线.....

网友:
I貌似刀杆和轴承根本难以找到配得上的   我买过好几种刀杆了  不过现在淘宝的 刀杆尺寸规格多了  也许定做价格也不会高那里去

网友F:
diy能找到市售品就用市售品
不要沒事找事作
軸承訂製一個沒人會理你
用自己的小車床把刀桿自宮也非易事
er刀桿只見過c10 c12 c16及c20
所以15及17mm的別選用
查表得到
7300    10X35
6300    10X35
305701C 12X35
305801C 12X35
361201  12X35
KR35    16X35

個人認為
買個c10-er11車桿配個6300深溝球是最經濟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能找到市售品就用市售品
不要沒事找事作
軸承訂製一個沒人會理你

谢谢!已经配好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配好了。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既然楼主一定要选这个规格的轴承和刀杆,一定是有现成的外套了。什么样的外套?秀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y能找到市售品就用市售品
不要沒事找事作
軸承訂製一個沒人會理你

学习,刚坛里收了个直径17的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楼主一定要选这个规格的轴承和刀杆,一定是有现成的外套了。什么样的外套?秀出来大家看看。

还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做好。

楼主刀杆哪买? 方便透露地址么,我也是15内径的轴承

网友:
也可以卡车床上磨,很快的,先车去0.95mm,剩下的一点一点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