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电池固定用橡皮圈好还是绑带好

楼主(2013-03-24):
以前飞500的时候用过橡皮圈,效果还好,飞600改用绑带。绑带就是比橡皮圈要麻烦点,每次换
电池
的时候。

网友A:
关注 应该原厂那种好

楼主:
两个都是原厂,怎么比较。呵呵

网友B:
绑带
凑字凑字凑字

网友C:
绑带是绑,胶圈也是绑,能绑住的最稳定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网友D:
魔术带贴得多了不过橡皮筋还是扎带都不要了

网友E:
这个版本出来应该没有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