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V120d02s 金属十字盘

楼主(2013-03-24):
先上图吧    请问图上两根黄线的距离是多少?希望有人能告知一下

网友:
量这个长度干啥呢

网友:
长度我想不是很重要,可调摇臂。。。舵机量。。。

网友:
主轴能穿过倾斜盘鱼眼就行了,02s是2.5mm主轴

网友:
找出最外圆直径。然后分120度 3等分圆周。电脑一拉直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