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海盗飞控,怎么用GPS、蓝牙、超声波啊,求指点

楼主(2013-03-24):
刚刚入手GPS,蓝牙,超声波模块,分别要接哪里呢??求硬件连接图啊!!!说明书是SE的,完全驴头不对马嘴啊!!!

小弟是AIOP的飞控板,上面有4个扩展接口,都是干嘛用的啊??!

走过路过的大神,可能就是你们的一句话,胜过我用度娘一天啊!!!

在线等。。。

CN-06 V2.0 GPS 接收机 U-blox GPS模块

MWC Multiwii 蓝牙

US-100

网友A:
你那三个外设都是串口的。蓝牙接串口0,其他两个随便啦。

蓝牙串口模块必须先用配置软件配置好波特率,然后在接上去。

三个外设,每个都要接四根线,其中两根是5v供电的,电源正负极对了就行了。还有两根是信号收发,飞控的TX接外设的RX,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三个外设都是串口的。蓝牙接串口0,其他两个随便啦。

蓝牙串口模块必须先用配置软件配置好波特率 ...

谢谢哈,连接好了,灯亮了,但没什么反应。。。。

网友:
高人!!!

成功的话,就是造福某友

网友:
都围观,期待结果,和楼主一起进退~!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355这个是ACNG的,海盗一样。
程序里面有接口定义。你可以看看。

网友C:
請問mwc磁偏角
怎麼修改
我到Config需要修改兩個地方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only available on MEGA boards (this might be possible on 328 based boards in the future)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115200
是到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22w

問題是修改的磁偏角後 就會出現這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连接好了,灯亮了,但没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海盗要怎么设置,反正如果用MWC的话,所有的这些外设都要到程序里面去设置的。不是说连上去就能用的。如果你这个不知道的话,那还是要学好多东西的。

网友D:
可惜高人一直没有露脸分享啊,MWC重要的就是程序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高人一直没有露脸分享啊,MWC重要的就是程序代码。

其实呢。应该根据自己的学习,折腾能力选择相应的飞控。选了一个复杂的diy飞控,而且想在论坛问几句就弄明白是不现实的。
找卖家吧,虽然卖家估计也不爽。

网友D:
是啊,问题是我会的别人也多会了,他人不会的自己也没有折腾明白,再加上才学粗浅有时也挺难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老话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问题是我会的别人也多会了,他人不会的自己也没有折腾明白,再加上才学粗浅有时也挺难的,师父领进门 ...

说句大实话,没有编程基础,还是不要折腾MWC飞控了。
就连我从事软件开发工作7-8年的人,对于这种无法调试,只能现场测试的程序都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海盗要怎么设置,反正如果用MWC的话,所有的这些外设都要到程序里面去设置的。不是说连上去就能用 ...

确实够折腾的。。。今天就看了一天代码。。。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355这个是ACNG的,海盗一样。
程序里面有接口定 ...

我用的mwc2.2,不过还是谢谢哈。今天调试才发现gps必须接串口2,gui里面才有点反应.仔细看了下程序,才发现就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E:
级别不够~~不让发链接啊~~
那你去  极客工坊~~这个地方有大量arduino 的学习帖子~~蓝牙~超声波~~啥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wc2.2,不过还是谢谢哈。今天调试才发现gps必须接串口2,gui里面才有点反应.仔细看了下程序,才发 ...

这倒是让我想起来了MWC默认GPS串口是2,我当时直接就改了自己用的串口1了,没把这个当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级别不够~~不让发链接啊~~
那你去  极客工坊~~这个地方有大量arduino 的学习帖子~~蓝牙~超声波~~啥都有~~
...

哇哈,这是个好东东~谢谢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让我想起来了MWC默认GPS串口是2,我当时直接就改了自己用的串口1了,没把这个当回事。

本人标准小白,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mwc磁偏角
怎麼修改
我到Config需要修改兩個地方

磁偏角是 3.22f 吧
前面加正负表示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偏角是 3.22f 吧
前面加正负表示东西

必要误导别人,每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偏角是 3.22f 吧
前面加正负表示东西

請問如何求得3.22f
不过

先謝謝你

前面加正負表示東西

這句我又不暸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求得3.22f
不过

从这个网站得到当地的数值: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比如 nanjing是 -5o 17'  计算方法是    -(5+17/60)=-5.28  所以设置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5.28f

我就是这么设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求得3.22f
不过

我还以为3.22是你算出来的。。。你程序李不是写的3.22w么,编译不过是因为你改了单位,程序不能识别了。这里要写3.22f。至于磁偏角的查 询和计算方法,楼上说得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