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板床主轴卡盘如何拆。

楼主(2013-03-24):
得一垃圾手板床,主轴卡,想拆下清理下,但不知如何拆。红圈里面的。
卡盘和那个应该是法兰吧。如何分开??那个三个内六角已经拆下,两者粘很紧,下不来。

网友A:
红圈内的皮带轮用拉马拉下来,没有拉马可以自制一个专用的,值得做一个!以后维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皮带轮用拉马拉下来,没有拉马可以自制一个专用的,值得做一个!以后维修使用。

多谢,刚用拉马试了,拉马短了,看来得想办法加长了。

网友:
拉马的制作:

钢管的内径要比皮带轮的外经大一点,钢板的孔径要比主轴的外经大一点。

网友:
卡盘和过渡盘是过盈配合,配合面的深度约6mm左右,你用铜棒或硬木棒垫着用锤子震震就开了。

网友:
红圈里面的新时会动的,现在可能锈了,找块木头顶着敲就出来了

网友:
法兰也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