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无语!!!天行者为什么一直往右歪??????

楼主(2013-03-24):
本人玩几年FPV了。去年上了ACKBIRD飞控。然后飞机一直就往右歪。这里强调玩了几年,不是为了自夸,意思是特别简单的故障各位就不要提了,比如重心、舵量等等。本人都已排除。
这里声明,应该与飞控无关。各位不要说我诋毁A控。
说说情况,一开始用天狼星和火凤凰。重心都试过了,机翼前三分之一和、机翼二分之一、机翼最前沿都试过了。完全没用。
所谓的往右歪,就是类似一直向右打副翼摇杆的状态。所以每次起飞我都要把副翼往左狠打才能平衡,在空中飞的时候也一样,要一直往左打死摇杆。基本不能往左转了。只能往右转。想往右转就把已经打死的副翼摇杆松开一点……
重心测试过了,没问题。地面测试副翼也很平,机翼没有变形。地面测试左右打副翼的舵量也是一样的。总之咱们能想到的常见问题都试过了。
后来上了天行者1680翼展的。还是不行。只不过向右的幅度小一点了。摇杆只要向左打70%即可平衡,如果继续左打还能左转!!!!
现在怀疑是桨的反扭力!!!!!!?????
天狼星配置是1.5米翼展。朗宇2216 1250KV, 8寸马刀桨。
从机尾看,桨是顺时针旋转(桨绝对没有装反,这个故障可以排除),按理说反扭的话,飞机应该是向左逆时针歪。但事实是飞机也向右顺时针歪。
个人觉得1.5米翼展,8寸桨不应该反扭啊!!!!况且这还不叫反扭!!!!!

后来上了天行者,1.68米翼展。朗宇2814 1000KV。9寸桨。依然同上图的情况一样。桨顺时针转,起飞后机身也顺时针歪。只是情况比天狼星和火凤凰要好些。
这里请教,各位用过此类翼展和桨的朋友,你们配置多少?你们觉得这个配置会造成这种情况吗?说反扭也不叫反扭,挺难形容的。
之前用天空冲浪者,1.4米翼展,2212 2450KV电机,5寸桨。就非常平稳,没有倾斜现象。
难道真的是桨太大了???造成了这种情况???
8寸桨的天狼星。和9寸桨的天行者就都有这个问题。
另外说明下,我是全油门起飞。8寸天狼星和9寸天行者的推力基本都是800克到1公斤左右,电流12A左右。是不是因为全油门造成的????但这么重的机子(天狼星1.4公斤,天行者1.8公斤起飞重量)不用全油门也很难起飞。

我的最大疑惑是,为什么天狼星、火凤凰、天行者连续三架机子都向右歪?????之前的天空冲浪者5寸小桨就不歪。后来这几架都是大桨。
再问个问题,手动模式向右歪。我就改成平衡模式,但一改成平衡模式,就直直栽下来了。绝对迅速的垂直栽下,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平衡模式的升降舵方向是对的,地面测试过了。

网友:
检查T尾是不是水平于机翼吧,

遥控器微调回中,把左翼的机械舵面调高一点也可以解决。

网友:
不是动力组件的问题,您那点桨的反扭力可意忽略不计。看看舵机行程和飞机工艺,是否有两翼不平或是尾部扭曲。

网友:
话说歪的原因还是很多的,

如果手动模式歪的话,摇杆回中,调机械舵角。

如果手动模式不歪,平衡模式歪的话,检查健康值、重新做传感器水平中点校准。检查OSD虚拟地平线 和 实际地平线是否吻合

网友:
叽歪歪,叽歪歪

网友A:
上视频,不上飞控,单手动飞两种情况是不是一样,确实遥控有没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不上飞控,单手动飞两种情况是不是一样,确实遥控有没有混控

这个帖子说的就是手动模式。绝对没有混控

网友:
易飞的不少处理品和原封货,很多尾巴都是歪。安装的时候需要额外处理和校对才能保证装出来不跑偏,我买的天行者1.8,升降舵相对机翼斜了好几度,最后只能拆掉,削掉部分安装座才装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说的就是手动模式。绝对没有混控

如果是天行者的话,注意一下尾舵是否正常,冲浪者尾舵很小,微调就好。天行者尾舵舵效很大。
我也买过很多架瑕疵天行者,平尾确实是歪的,但影响很小。
还有我说的手动模式是完全不接飞控。飞控的输出也会有影响的。
也许只是小细节~

网友:
前一阵子闲的没事把4通翼龙机翼加了15cm上反角,10度角度。出去飞时只能向右转,向左打副翼无效。
回家研究发现两边的上反角部分没装水平,迎角一边大一边小那么一点点。
重做后正常。
顺便说下,加了上反角后副翼迟钝(或者叫温柔)很多。

网友B:
关键在T尾,我自己做的1400的天行者,原来T尾不平,上天就狂往右滚,后来用撑杆拉平了T尾,微调了ROLL舵角位置,现在手动模式可以放手飞行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T尾,我自己做的1400的天行者,原来T尾不平,上天就狂往右滚,后来用撑杆拉平了T尾,微调了ROLL舵角位 ...

嗯,明白。再问个问题。就是我一改成平衡模式,就直直栽下来了。绝对的垂直栽下,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平衡模式的升降舵方向是对的,地面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明白。再问个问题。就是我一改成平衡模式,就直直栽下来了。绝对的垂直栽下,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平衡 ...

按你说的这个就无法判断了!不过建议你还是在地面看清楚到底反了没有,我今天新刷的固件,地面没有检查,上天切平衡就开始自己翻滚,改手动后改出!立刻降落发现遥控的ROLL是正确的,但是飞控输出的ROLL反了!

网友C:
玩了几年好像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啊,不外乎就是检查飞机垂尾是否与推力线平行,是否90垂直于平尾,方向舵舵机是否回中等等。至于动力配置大点小点好像都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反扭。看你说的应该是飞控设置的问题最大,但是你又说不是。那你不要接飞控手动飞过吗?

网友C:
玩了几年好像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啊,不外乎就是检查飞机垂尾是否与推力线平行,是否90垂直于平尾,方向舵舵机是否回中等等。至于动力配置大点小点好像都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反扭。看你说的应该是飞控设置的问题最大,但是你又说不是,可是又说一改平衡就往下直线栽下来,这不是分明是飞控设置的问题嘛。那你不要接飞控手动飞过吗?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不接飞控飞一次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机翼重量不一样吧,我遇到过。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把a控重新放平,校准就没事了

网友F:
我情况和你一样 我的机型是好小子1720,

网友:
还有就是机翼与机身是否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了几年好像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啊,不外乎就是检查飞机垂尾是否与推力线平行,是否90垂直于平尾,方向舵舵 ...

飞过。而且是把飞控直接拆下来。还是歪。而且严重程度和有飞控时候一样。所以特别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不接飞控飞一次不就知道了

试过了拆飞控。严重程度一样。没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重量不一样吧,我遇到过。

一样。测试过重量。而且装好后的重心测试,也包含左右重心的测试。都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明白。再问个问题。就是我一改成平衡模式,就直直栽下来了。绝对的垂直栽下,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平衡 ...

装了飞控之后舵的正反有两个地方要调,
1、是遥控器的,这个相信你调了
2、是飞控的平衡控制量输出,在地面切平衡模式,用手左右滚转飞机,看副翼动作正常否,然后做俯仰动作,看平尾正常否,再然后水平旋转飞机,看垂尾正常否。正常的话控制面的动作应该是抑制你的动作,就是说你把飞机仰起来,平尾应该输出低头的动作

以上供参考

网友:
前面的偏移问题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机子外形没到位,真的,我也遇到很多次不能平飞,慢慢检查原因,还有一部分问题是遥控器的中点并不是实际中点,这个可以在校准平后可以马上发现,
具体方法就是,飞机放平,然后校平,最后开一下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看看副翼有没有变化,如果有了,那就证明遥控器的中点是错误的,需要微调到正确的位置(虽然说明说说不要这样干,但是我觉得那是遥控器中点正确的情况!!)
最后还有可能是飞机的健康值过低了,这种情况应该很少了,而且导致的具体后果有多少也不确定……

网友:
应该还是主翼和平尾夹角问题。我的天狼星就会这样,炸了之后更严重。还有asw15,那么大的翼展,炸了以后也是狂往右旋,飞得副翼打死左边。换了新机就没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情况和你一样 我的机型是好小子1720,

你好小子1720用的什么配置?

网友:
我的A控好像也是平衡模式往右边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小子1720用的什么配置?

5000毫安 4s电池 丹锂2814 1050kv apc原装10*7桨 好赢飞腾60a 飞控A控 A控433,1.2g800图传发射 重心机翼1/3

我i和你起飞后和你情况一样,飞机右倾斜,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在电机的右上角垫个垫片 改变下推力线。

网友C:
试试把副翼舵面方向调整一下看看,即遥控回中副翼不在水平面上,当然是按照相反的方向调整了,不知道我说的够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副翼舵面方向调整一下看看,即遥控回中副翼不在水平面上,当然是按照相反的方向调整了,不知道我说的 ...

你意思是,把副翼的平衡模式的正反向调整下。看看反向的平衡模式,副翼是不是在正中????

网友:
   我有有点右偏,调整一下拉杆快接接头把方向舵往左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3-04-24):
学些 ,看帖必回,不然太吃亏了!

网友:
检查电机安装是否在中间

网友(2013-09-07):
这么严重啊

网友:
  我的天行者1680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螺旋桨从后向前看是往右旋转上9寸桨飞机没有向右偏的感觉,但是加高电机座后换12寸桨就出现很严重的右偏副翼要打60%以上才可以平飞,现在改用11寸桨向右偏的情况缓解很多副翼向左打10%就可以平飞,但是随着油门加大还要加大副翼量,没办法现在一直用油门和副翼混控。    天行者1680  2814  KV1000,3S电池 现在用11寸桨

    我开始遇到这种情况也想到是反扭但是让我不解的是桨向右转飞机应该往左偏才对啊

我也有1.4冲浪朗宇2212  2450KV   6*3桨  3S电没发现向右偏

网友:
是不是推力线的事情

网友:
当时装机胶水没沾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