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并口信号

楼主(2013-03-24):
最近发现mach3并口信号的奇怪的地方。
不连接接口板,电脑打开mach3端口信号图是这样的

接上接口板,变成这样了。

有谁给我科普一下,这个是什么个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接口板输入信号有六根线

我的驱动器只有三根线,以前共阳接法,现在不会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去接。

驱动器连接电机,接上电源,步进电机锁定用手转不动,以前也是这样的,驱动板上看不出有什么烧掉的东西。接上电源也正常指示灯也亮的。还是接法有问题。或者怎么去判断驱动器的好坏。
谢谢。

网友A:
检查电脑的并口,检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脑的并口,检查接线。

你的意思说并口卡或并口线有问题是吗?还是接口板有问题?
接口板应该没问题,现在还有两个驱动,不管接到并口板上那个轴的接口,步进电机都会转。用一个驱动接XYZ三轴接口,步进电机都正常的。
这样说明并口卡或并口线都应该没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还有另外二个驱动器上,以前是接共阳接法的,好好的,过一天(天气不怎么好),第二天两个都不正常,接上电源能锁电机,但就是不会转。

还有一个怪现状,接口板上有个指示灯,接上并口线,指示灯就亮了,插上三个驱动的接口线重启电脑,灯一直亮,打开MACH3,灯就不亮了,关掉MACH3也不会亮,要把三个接口线都拔下,灯又亮了,但插上一个灯就暗一点,插两个比较暗了,插三个就不亮了。有两种驱动,一种是A3977的,插上两个灯还有一点亮,另外一对是两相混合式的SH-20302A,插一个灯直接就灭了,以前不这样的啊。真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
第一张图你可以选+号的3根线或- 号的3根线 都可以呀。不久等于3根线的吗。
CLK 信号线   DIR 方向线  EN 使能线。 +/_  +脉冲起作用还是  -脉冲起作用。

网友:
检查你的接口板10.11.12.13.15脚是否设置正确了,应该是由于设置错误或者没有设置,造成接上接口板后反馈给MACH软件这几个灯不亮的脚是地电位,所以是“灭”的,应该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上面一排左起第4.5.6.7.8是25针打印机并口连接接口板的10.11.12.13.15(顺序不是的),一般MACH里10是定义为“紧急停止、11.12.13为”限位“15为其他(也可以是”对刀“)我没在家里记不得了,这2个灭的好像是12与13.还是把设置搞正确把,你可以先撤下“驱动板”光接接口板,连上电脑,打开软件试一下,停止、限位等是否正确。(灯会根据停止或限位情况相应”亮与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排左起第4.5.6.7.8是25针打印机并口连接接口板的10.11.12.13.15(顺序不是的),一般MACH里10是定 ...

接口板上我看过了,CLK+ DIR+ EN+ 是相连的,共阳接法吧。-脉冲起作用吧。
接口板我只设置三个轴的信号,23  45  67  其它一个都没设,所以看灯应该就只有6个亮了。
限位没设,要设也只能设11脚,其它脚都没用(紧急恢复一直闪)。而且相应的灯一个都不会亮。

现在情况接口板限位只能设11脚,三轴都有信号(接A3977都正常)。估计就是另一块驱动坏了。
机器做好了,数控坏了,真MD郁闷。

网友C:
电机通电、锁相后,把驱动器的VCC接上信号电源,CP端与地不断进行碰触,如果电机有反应,说明驱动器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通电、锁相后,把驱动器的VCC接上信号电源,CP端与地不断进行碰触,如果电机有反应,说明驱动器是 ...

这样啊,这个驱动器应该是共阳接,VCC与CLK+ DIR+ EN+接在一起的,驱动CP端接接口板的CLK-.
我这样说,接口板的CLK+ DIR+(相连的)接到驱动的VCC  然后用接口板上的CLK-  短接 接口板上的地吗?还是驱动板CP端短接 接口板的地?
首先得搞清楚怎么搞,不然烧坏接口板又得买了。

网友:
你是要验证驱动器。接口板只需要引信号电源正极就行。信号线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通电、锁相后,把驱动器的VCC接上信号电源,CP端与地不断进行碰触,如果电机有反应,说明驱动器是 ...

兄弟,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电机会动,这说明是不是驱动是好的,但接上接口板,打开MACH3,插上X轴的位置,不会动
别的驱动插上能动。,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C:
你是指X轴的信号接别的驱动器是能控制电机? 还是指别的轴的能用用并口板控制,就X轴不受控制

如果是后者,可能是X轴的信号通道损坏,或设置上有问题。 有万用表的话,验证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X轴的信号接别的驱动器是能控制电机? 还是指别的轴的能用用并口板控制,就X轴不受控制

如果是 ...

我说的详细点,MACH3 三轴设23 45 67
控制卡(接口板)三个轴接口,用A3977驱动板插任何一个 步进电机都能用MACH3控制,都能转动。
用别的驱动板插任何一个接口,都不能控制。
但按照你的方法测试驱动板是好的,我的接线是共阳接法
接口板上六个接口   CLK+ CLK- DIR+ DIR-  EN+ EN - 其中三个正的是相连的,CLK- 与DIR- 不相连
我是这样的接法,CLK+ DIR+EN+ 接到驱动板上的VCC  CLK- 接CP DIR-接DIR
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按照  触角的爱  的方法试了步进驱动,驱动应该是好的
CLK+ DIR+EN+ 接到驱动板上的VCC      CLK-  短接  CP   步进电机会动,不断点触会转圈
然后把DIR-接DIR 步进电机就会发转————这样说明驱动应该是好的了,怎么MACH3不能控制呢?

楼主:
高手啊,出来救救我啊,本来都已经下单买新的了都付好款了,听说有测试的办法,测试了一下发现是好了,退掉订单结果还是老鸟样。没有这么郁闷的事了。

网友:
你的还亮几个灯我的一个也不亮   但是还能跑不知道是咋回事

楼主:
高手来啊,救命啊

网友:
有一点需要考虑的,并口板的输出方式。
按你说的,3977的板应该不是共阳接法吧。 而驱动器是共阳输入的,但是并口板输出的信号正是推挽方式,信号负是连接到信号地。 那你接共阳的驱动器时,共阳极就应该接到并口板上的5V电源,而信号端就应该接到信号的正极。
像 CLK+ / CW+ 都是指信号正, 应该接到驱动器的CP / DIR信号端,而并口板上的5V电源端,应该接到驱动器的VCC。这样也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