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装了个90碳纤维涵道

楼主(2013-03-24):
花了一天时间,帮朋友装一个90涵道。
VASA 90 7叶桨
接头使用5.5mm香蕉头
测试电调 160a hv
5000ma 6s
测试台自制简陋型(感谢沈阳 大辉 赠送)

推理4kg 持续3.8kg 最高电流107a 转速40000
http://www.tudou.com/v/8KOl3OP2gU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才4000转?40000?
。。。。。。。。。

网友A:
4000转呢函道 能有4KG推力,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转呢函道 能有4KG推力,神器

笔误,四万转。。。。。。。。。。。。。。。。。。。。。。。。。

网友:
好大的电调!

网友:
导流锥、香蕉头,漂亮。

网友:
不错,有2471W,推力4kg ,
我用500直机电机最大输出2087W,推力3kg ,

网友:
这个涵道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呵呵••••快到家了,期待中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快到家了,期待中

顺风估计明天就会到,,,记得当面检查啊,保价了。。。。。昨天顺风2b快递员跟我说保价只是丢了给赔偿,损坏不管,当时没有保价。后来我打顺风400询问,400说保价不管是丢了还是损坏都会赔偿的。当时我就找快递员要求必须保价.

网友:
货已经收到,看外观没什么问题,就收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风估计明天就会到,,,记得当面检查啊,保价了。。。。。昨天顺风2b快递员跟我说保价只是丢了给赔偿, ...

看,和我那个VASA一样推力吧- -

网友D:
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和我那个VASA一样推力吧- -

你的菜70多a 他的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米啊?

2000个大米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菜70多a 他的100a,

为什么他的电流大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菜70多a 他的100a,

……他6s就4kg了…我8s才3.8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他的电流大这么多啊

高压低电流,低压高电流,功率相同,能量守恒.
你们两个的功率差不多,你是8s他是6s,相同容量的电池,你比他飞的久...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低电流,低压高电流,功率相同,能量守恒.
你们两个的功率差不多,你是8s他是6s,相同容量的电池,你比他飞 ...

我也是飞3分钟。对了,我那个可以用6S吧。

网友E:
实话说,要求这样的功率应该至少用10S电池了。100多A电流,线路的铜损已经是kW级别,比电炉子都厉害得多……

网友:
谢谢LZ,新手来学习

网友F(2013-05-08):
引用 楼主:
你的菜70多a 他的100a,

4KG 6S的是配什么电机?KV?
打算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4KG 6S的是配什么电机?KV?
打算搞一个.

我只测试过HET 650-68-2250的电机用6s。。效果还行,其他电机么有测试呢。。下一步测试蝎子电机和TP电机。。。嘿嘿。。我的原则是90涵道绝对不能超过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话说,要求这样的功率应该至少用10S电池了。100多A电流,线路的铜损已经是kW级别,比电炉子都厉害得多…… ...

正解。。。我的90都是8s-9s飞。。用3300ma电池。。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飞3分钟。对了,我那个可以用6S吧。

你不能用6s,因为你的kv跟他的kv不一样。。你用了6s会发现推力巨小,,,电流巨小。。。。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测试过HET 650-68-2250的电机用6s。。效果还行,其他电机么有测试呢。。下一步测试蝎子电机和TP电机 ...

2250是kv数还是功率?8s配置是用15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50是kv数还是功率?8s配置是用1500kv左右的电机?

2250是kv 8s配的1600kv 7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