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S的F4U用什么配置??

楼主(2013-03-24):
想问一下高手,我想买个FMS F4U 翼展:800mm  的用什么配置好,可以抗点小风的undefined   谢谢大家 了

楼主:
没有 人知道吗?自己顶下

网友:
800mm沒什麼好討論的.

网友A:
呵呵,我买了一台,就用原厂的配置就好,大概是2208+20A,用2S 800的电,如果用3S 1000的比涵道飞的还快,小鸡太灵活,注意控制舵量,3S的电电调电机非常热,注意飞行时间

网友B:
新手别玩F4U,玩塞斯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买了一台,就用原厂的配置就好,大概是2208+20A,用2S 800的电,如果用3S 1000的比涵道飞的还快,小 ...

这样呀,换点大点的电机和电调,3S不会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别玩F4U,玩塞斯纳就好了

这样呀,塞斯纳玩多大的?1.2M?

网友C:
塞斯纳的话,MD1米2翼展的确实还行,结构简单,炸了方便修补。菲摩斯的小二战机比较难飞,新手肯定飞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的话,MD1米2翼展的确实还行,结构简单,炸了方便修补。菲摩斯的小二战机比较难飞,新手肯定飞不好的 ...

不知道在模拟器里飞得不错,实际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呀,换点大点的电机和电调,3S不会热了吧?

用大的电机和电调机头太重了,重心不好处理,如果加配重整机太重了。这个小灰机太灵敏了,建议刚开始玩从1.2~1.4米的塞斯纳开始玩,拆开也方便携带,飞起来也轻松,小JJ等玩塞斯纳2~3周再玩也不迟,但是第一次飞建议还是不要了,我模拟器也是飞了1个月才上真机的,飞了你就懂,完全不一样,模拟器就是用来练对舵面的反应和建立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的电机和电调机头太重了,重心不好处理,如果加配重整机太重了。这个小灰机太灵敏了,建议刚开始玩从 ...

谢谢了!!!

网友:
现在开始懂了,3DkJ最适合新手飞航线

网友(2020-12-06):
看见过这飞机,挺漂亮的,等打折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