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电台控制模式下,超过摇控器范围还能不能一直用数传 ...
数传电台控制模式下,超过摇控器范围还能不能一直用数传飞行

楼主(2013-03-24):
一直没胆量试一个问题
用WKM+DJI900M数传控制多轴进行飞行
摇控器为2.4G设备
当飞机超出
遥控器
控制距离后,数传电台还能不能继续控制飞机,还是会触发失控返航
那位老板或者技术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
从没试过超视距飞行,,心里没底,,也怕砸到人什么地

网友B:
数传距离肯定大于遥控距离,如果飞出遥控距离后,不会触发失控返航。
另外,地面站飞行时,是把飞行数据上传到飞机端,所以就算飞出数传的距离后,依然会继续按照上传的数据飞行,直到执行完全部飞行数据。

网友C:
超出遥控距离当然可以了,要想长距离飞行,最好把地面端的天线改成那种车载不锈钢天线,市内原装天线飞出2公里就显示信号弱,车载的那种频率是860到960的那种,5公里都没显示信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