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高手:11.1V的飞机锂电池怎么转7.4V或3.7V?

楼主(2013-03-24):
有几块11.1V的飞机锂
电池
,闲置了好久了,一直很好的保养着,现在想应用到MP3播放器上,作外挂电源,也想做移动电源,给3.7V 的DV机供电,希望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B:
网上淘个DC-DC降压模块,降到5V输出,现在的数码产品都能用了。

网友C:
3楼正确,淘宝上降压模块很便宜,几元钱到十几元钱。

网友B:
淘X上找了个给你参考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103056337
输入焊个T插,输出端接个USB母座,输出电压调整为5V输出就行了。

网友D:
降压或者升压干扰特别大,尤其是升压,用那个模块最好做个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