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的十字盘,大家用什么工具调平的?

楼主(2013-03-24):
X5的十字盘很大,貌似能安放上去的调平器都触碰不到那3个点啊
有没有专用的调平器?

网友A:
用电子螺距尺卡球头

楼主:
你们无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螺距尺卡球头
怎么操作?

网友C:
同问,怎么操作的

网友A:
1,先校准一个垂直尾管方向的0°,去测量副翼、螺距舵机上方的斜盘球头组成的直线角度。
2,再校准一个平行尾管方向的0°,去测量副翼、升降舵机上方的斜盘球头组成的直线角度。

网友D:
有两个可以用的,一个算是专用的你要看主轴的大小,然后找相应大小的水平座,要么就买 十字盘水平测定器 安放器(500-700级别使用的) 如果找不到可以PM我

网友E:
铜丝大法,在中联上缠上铜丝,细的,然后头就跟十字盘任何一点刚刚接触到,转一圈,看看十字盘其他2个点是不是也能触碰到

网友F:
我用10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