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00振动问题!!!!!

楼主(2013-03-24):
各位前辈,我的S800那天飞了两个起落一个电池,飞行时摄像突然收不到图像,下来的时候发现图传插孔插头震得都拖出来了,飞一次脱出来一次,不敢飞了!是不是震动太大了?是桨叶动平衡的问题吗?怎样自己调整桨叶动平衡啊??谢谢各位!!!

配置:S800+WKM+Z15+N5

网友A:
不懂这个,帮顶吧

网友B:
不会吧!上点螺丝胶。看看还掉不

网友C:
我都是把舵机线等都是打上热熔胶的。玩直机你就知道了,模型这个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帮顶吧

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上点螺丝胶。看看还掉不

哈哈……真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把舵机线等都是打上热熔胶的。玩直机你就知道了,模型这个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的....

插头的问题倒是好解决!我只是想知道震动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