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门,我的mini cp动力下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4):
没有改装,换过尾管。飞了大概一百个起落左右。八块电池轮换。

近来发现飞机没力,油门到顶也飞不高。是电池电量下降还是电机老化了?还有就是最近不能锁尾,轻微有点顺时针转。
谢谢啦

电池大军

我的新机场,地下车库。光线不佳。

网友:
100个起落可以换电机了

网友A:
100个起落可以换电机了

如果是用原装的电机的话估计可以换电机了,如果排除电机的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换一下大桨试试,因为本人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池全部充满电但是飞了两分钟左右就开始没力,后来换了大桨之后就恢复正常,LZ可以尝试一下我这个办法

网友:
大概是电机

网友:
蛋疼的有刷电机 呵呵

网友:
一个电池大概飞十多个起落?有刷电机问题多些,3楼的主意不错

网友:
可以换个强磁马达了

网友:
主轴磨损,或者电机退磁

网友:
电机的碳刷估计快玩完了  ```

网友B:
锁尾问题就换尾电机,我原来也有这问题,换完之后把原来的电机拆开一看,哎,,,

网友C:
如果沒炸过的话90%是有刷电机生命到了尽头!我手上有一套!改无刷时换下来的!没飞一电的!有需要发信息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炸过的话90%是有刷电机生命到了尽头!我手上有一套!改无刷时换下来的!没飞一电的!有需要发信息给我 ...

改无刷简单吗?推荐个无刷电机吧,要不要换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问题就换尾电机,我原来也有这问题,换完之后把原来的电机拆开一看,哎,,,

目前问题还不大,对尾悬停,十秒左右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原装的电机的话估计可以换电机了,如果排除电机的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换一下大桨试试,因为本人之前 ...

还有原盒附赠的两个新桨没用过,先试下。

网友C:
X宝上面有改无刷套装的!你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上面有改无刷套装的!你可以找一下!~

主电机、尾电机都换?

升级效果怎么样?

网友:
升级后动力刚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电机、尾电机都换?

升级效果怎么样?

只升级主电机就OK!~尾的改7M电机就OK!(如果追求高的可以尾的也升级无刷,小弟技术差尾的只改了7M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升级主电机就OK!~尾的改7M电机就OK!(如果追求高的可以尾的也升级无刷,小弟技术差尾的只改了7M电机! ...

搜到个原厂的,主尾套装的。
再飞飞,实在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