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500ESP 改斜齿

楼主(2013-03-24):
有台500ESP(DS510*3  DS620 MEGA POWER 60AHV 蝎子3026-1600KV)已改皮带传动和500EFL悬翼头
现在想改成斜齿不知如图中齿能否直接使用?主齿中心座組是否也要更换?

●新型高強度500PRO M0.7螺旋齒主齒盤,具有運轉噪音低、動力傳輸效率高的特點。
●適用於T-REX 500 全系列。
●需搭配:12T馬達斜齒輪(H50168)●134T M0.7 斜主齒盤 x 2
另外电机齿(原厂有11T、12T)该配多少齿的合适呢?

网友A:
为啥要斜齿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买原装的就成了,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斜齿

斜齿的好处太多了,不容易磨齿轮,还噪音小,同时更稳定,炸鸡不爱扫齿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斜齿的好处太多了,不容易磨齿轮,还噪音小,同时更稳定,炸鸡不爱扫齿轮

感觉这些都是商家的噱头,然后又可以圈钱了
450斜齿的话,大负载齿轮变形上跑磨侧板然后就负载更大恶性循环最后间隙改变扫齿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些都是商家的噱头,然后又可以圈钱了
450斜齿的话,大负载齿轮变形上跑磨侧板然后就负载更大恶性循 ...

你说的到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确实是斜齿有很多的优点;至于缺点就是斜齿的轴向力如何消除,只能靠止推轴承,垫片等方式解决

网友:
中心座通用,不过不知道为啥要出新款中心座,就挖了几个洞洞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3-04-28):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到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确实是斜齿有很多的优点;至于缺点就是斜齿的轴向力如何消除,只能靠止推轴 ...

那天飞的太暴力了,直接把单向轴承拉移位了。现在改成直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