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选配的问题——郎宇X2216

楼主(2013-03-24):
    本人打算做一架1.2米左右的3D象真机,打算用郎宇X2216无刷电机,这款电机有880kv,1100kv和1250kv三种。1. 想请教各位老鸟,我选哪款kv值的合适?就不用板机练习了,能满足3D飞行的要求!

2. 打算用2200mah的电池,选40A电调可以不?

先谢谢准备赐教的模友!

网友A:
1.2米?30E,选2820 KV900左右,13*6桨叶,2200mah的电池,60A电调

1米?15E,选2216 KV1000左右,1047桨叶,1500mah的电池,30A电调

你可以上淘宝看看人家那些成品机推荐的动力嘛,人家都是经过试飞定型的,基本上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B:
飞行重量600-800克左右可以用2216的,否则3D机就不好飞了,好盈电调40A够了,1.2米的像真机一般都在1100克左右,所以2216不行!桨用12*6、13*4、13*6都可以!

网友:
郎宇的2216是定子数据,比一般22电机要大一些。2216/880KV和1250KV我都有,880KV的配12X7仿APC桨才18A电流,装1米4赛斯纳很好飞。1250KV配1047桨理论推力有1.5KG,实际1.3以上是肯定没问题的。关键,得从机身重量和造型反过来确定桨和电机的配置。

网友:
2216 880kv只有1.5G拉力。3D没法飞,普通巡航还可以,我是1.2米,758g重,飞不成3D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米?30E,选2820 KV900左右,13*6桨叶,2200mah的电池,60A电调

1米?15E,选2216 KV1000左右,1047桨 ...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重量600-800克左右可以用2216的,否则3D机就不好飞了,好盈电调40A够了,1.2米的像真机一般都在1100克左 ...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