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450SPORT成450DFC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2013-03-24):
本人有两台450SPORT,想改成DFC,配件如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山神舵+MB+花牌1880KV马达+花牌50A电调+花牌6S电池。,应该可以的,用懂的给参考参考。

网友A:
应该可以吧,DFC只是旋翼头那部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DFC只是旋翼头那部分不一样

大侠,DFC和 FBL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FBL是旋翼头通过相位器带动十字盘旋转
DFC是旋翼头通过A,B连杆带动十字盘旋转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 我用SEV2改DFC

网友:
都是好装备啊~

网友:
楼主过于纠结了!

网友:
同我一样的配置3D爽飞

网友:
改不如入个新的吧,两台机多好飞

网友:
换个主轴,再入套旋翼头组就好啦。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不错 字数啊  字数

网友:
我超级山寨机都不知道什么版本都改成DFC了,就是加了个MB就可以飞了,用的飞跃的DFC头

网友B:
DFC 不建议装在练习机上  炸一下你就懂了

网友:
LZ我问你的是有什么不可以?本地sport机身上DFC旋翼头好几个了,就是DFC旋翼头那个摇臂要加强一下就是了

网友:
这配置已经很好了,看到了一堆钱。

网友:
改一改 挺有意思的

楼主(2013-05-08):
引用 网友B:
DFC 不建议装在练习机上  炸一下你就懂了

我觉得反倒是DFC炸得没有有副翼那么麻烦,无副翼排震让你砸机的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