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4):
今天新装一机,弄到尾巴的时候发现舵机只会像一个方向动,换了尾舵机试还是不行,换陀螺仪试还是不行,求帮助啊。

网友A:
控时看看尾舵机的行程,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B:
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看看是怎么回事,先把陀螺仪排除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看看是怎么回事,先把陀螺仪排除在外

我试了舵机正常。连上陀螺仪就不行了,换了俩陀螺仪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时看看尾舵机的行程,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

都是100啊。。。。。。。。。。。。。。。。。。。。。

楼主:
神啊 什么时候才能真真的玩它不是它玩啊

网友C:
模拟舵机?数字舵机?

网友B:
不会是陀螺仪行程没设置吧你

网友:
重新设一直中立点试试,可能是中立点太偏过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陀螺仪行程没设置吧你

动都不能动能设置吗?我以前用的hb730 ,现在又买了gy650 两个舵机上去都是一样的问题,hb730行程量了也没用,gy650的我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舵机?数字舵机?

数字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都不能动能设置吗?我以前用的hb730 ,现在又买了gy650 两个舵机上去都是一样的问题,hb730行程量了也没 ...

GY650的行程很好调试啊,灯跳进LIMIT的时候,拿着尾巴朝一个方向移动,然后退出保存.再进朝另外一个方向移动.在保存,就可以了.

移动的时候尾巴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650的行程很好调试啊,灯跳进LIMIT的时候,拿着尾巴朝一个方向移动,然后退出保存.再进朝另外一个方向移动 ...

打一边满舵3秒它也不进入设置状态,在速率状态下两边都能动,锁尾状态下只有一边会动。

楼主:
疯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一边满舵3秒它也不进入设置状态,在速率状态下两边都能动,锁尾状态下只有一边会动。

打舵3秒不进,你看看你遥控器对方向舵的行程设置是不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