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MATO ST 1400完工

楼主(2013-03-24):
三个晚上组装完毕。
实际翼展1300

网友:
颜色看着清爽 ,不错。

网友A:
请问楼主,原配的电机是多少KV的?你现在用4S的话,配了多大的桨?
我觉得原配的电机有些尴尬,1100KV对于4S来说有些太高了,只能用9寸桨,对于这个尺寸的飞机,9寸的桨效不够理想。
而用3S的话,手上现成的一堆2200的电池又太小,为了这架飞机特意再去买3300的3S又不太值当。
或者就是舍弃原配电机,用900KV左右的3542,配4S,10*6APC,就比较理想了。不过原配的马达又闲着没用了。
尽管有些许尴尬,不过,唉,如此经典的机型现在有售,还是赶紧入手吧。谁说得清京商现在到底咋回事儿。

楼主:
我就用14.8V的,配10*7桨试试再说。
9吋肯定小了,实际上10吋都显得不大,吼吼。
原配电机的确是鸡肋。
尽快试试拉力再说。
另外用14.8电池2600毫安,重心刚刚好

网友:
哪买的,以前找了好久都买不到,麻烦PM个购买方式

网友:
漂亮的机机,真心顶,看着很舒服,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飞机漂亮,还有个翼尖小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原配的电机是多少KV的?你现在用4S的话,配了多大的桨?
我觉得原配的电机有些尴尬,1100KV对于 ...

一堆3S 2200的电池可以试试用两组并联成一组3S 4400的,就不小了。配合3542 kV9xx的电机,12~13寸桨,应该比较合适。
再就是定制一个四轴用的kV500左右的电机,用两组3S 2200电池串联成一组6S的,也挺好,高电压低电流。

网友:
动作真快,什么时候首飞?

楼主:
您。。。。。。。。来观摩?

网友:
路过,俺啥也没看见

网友:
经典机型,想入一架,期待楼主首飞飞行数据。

网友B:
这飞机我都炸了两架了,一红,一蓝。原配电机太鸡肋,飞机倒是非常好飞,现在家里空剩下两副机翼给我儿子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用14.8V的,配10*7桨试试再说。
9吋肯定小了,实际上10吋都显得不大,吼吼。
原配电机的确是鸡肋。

4S 2600都重心刚好,那看来是可以用两组3S 2100并联了。
我在网站上看到这款电机的KV是1100,觉得4S配10*7会耗电很快,已经在功率曲线的下坡,效率不高。
不过,放着原配电机不用也可惜,一点一点试吧。
我是想改水机的,所以,加了水鞋,4S是必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我都炸了两架了,一红,一蓝。原配电机太鸡肋,飞机倒是非常好飞,现在家里空剩下两副机翼给我儿子玩 ...

请问你这两架都用的什么动力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两架都用的什么动力配置?

用的就是原配的电机。3s 3000mA电池。无风时很好飞,风一大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2600都重心刚好,那看来是可以用两组3S 2100并联了。
我在网站上看到这款电机的KV是1100,觉得4S配10 ...

刚测了一下,4S最高53A,782W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一下,4S最高53A,782W

地面测试782W,也有点过载了,这个3542级别的马达,应该是500W的输出功率,所以,我还是想用10*5先试试。
3S我就不想试了,看上面飞过过的朋友说,有风就不行了。这个接受不了,还是4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