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高手,关于伺服电机齿轮比

楼主(2013-03-24):
请教坛子里的高手关于伺服电子齿轮比的事情。
小弟对伺服
电机
一点都不懂,最近想上伺服电机。但是对于电子齿轮比目前还有些模糊。请坛子里的高手指点:
1.刚买的 4轴控制板。 最高输出频率 25kHZ 。
2.滚珠丝杆是2005的
问题:
那电脑控制端设定 5000脉冲一圈的话, 丝杆可以理论精度到 0.001mm
但是如果控制板 是25KHZ 的话,那 伺服电机转速理论可以: 25K /5000 X60=300转/分钟 理论上2005丝杆,雕刻机F进给只能到 1500mm/分
请问:
如果想要设定 雕刻机F进给到 F6000 或者更高 用电子齿轮比设定能可以吗? 同时控制精度不变。
就是 同样0.001的精度,达到F6000或者更高。
我想的是这样: 比如设置电子齿轮比到 1:4 那伺服电机能还是 0.001mm的精度 但是进给速度 F6000吗?

网友A:
别费事了 你的机械结构部分分辨力远远倒不了0.001mm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设高一点吧 比如0.01mm 就是0.005mm也能到F7500的

楼主:
嗯,只是理论上想要弄明白啊~ 因为mach3,usb cnc ,还有维宏,都是显示到 0.001的 想多了解一下。

网友B:
不行的,你都输出不了那脉冲,怎么出来那分辨率?,当然电机自己的分辨率还是有的

网友C:
Mach上面显示移动0.001问题是你机器真的有移动0.001吗?
改变电子齿轮比是能控制每一脉冲的机台移动量
但是玩家等级D出来的机器在实际操作中能有0.01的公差就算顶级了
因为除非装上光学尺做到真正闭迴路,也还要恆温室,再加每个构件公差低于0.001
那可是天价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吗 就算你机械结构够精度 达到分辨力0.001mm 也就是每个脉冲走不超过0.001mm 那f6000 就是每分钟要发6000/0.001个脉冲 每秒就是6000/0.001/60=100k 也就是你的板子至少要能发100kHz的脉冲的
不过 就算你的脉冲分辨力到了 机械分辨力还是到不了的 分辨力和精度是两码事 虽然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