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无副翼450调整大侠们帮助

楼主(2013-03-24):
我的飞机是飞越无副翼450机型,小姨子陀螺仪,天七控。调螺距曲线屡调不爽,最终调成这个样子,望大家给与指点如何调整,我图片上调的是0%油门-2度、50%油门0度、100%油门9度。具体请看图片。请高手大侠指正。

网友:
你不说螺距图 我还以为心电图呢

楼主:
人家调出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为啥我就弄不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家调出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为啥我就弄不成。

把EX调成22.1,然后按方向键调整虚线位置,+/-调整曲线各点上下值并且,你的油门和螺距 是按照有副翼普通模式调的,虽然没用过 小姨子,但是无副翼好像不能这么 调吧,无副翼的螺距应该在小姨子里面调得

网友:
对哦  求大神教教   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X调成22.1,然后按方向键调整虚线位置,+/-调整曲线各点上下值并且,你的油门和螺距 是按照有副翼普通 ...

谢谢哥们你说的不错样子只是像了,但觉得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无副翼的怎么调?

网友B:
沙发好幽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好幽默啊!

这样就可以了,分辨率有限,不可能很圆滑,想要精确,自己动手按比例算出来,不过再次 提醒你,你的弄法好像不是 针对 无副翼的,仔细看看说明书或者研究下小姨子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你说的不错样子只是像了,但觉得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分辨率有限,不可能很圆滑,想要精确,自己动手按比例算出来,不过再次 提醒你,你的弄法好像不是 针对 无副翼的,仔细看看说明书或者研究下小姨子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了,分辨率有限,不可能很圆滑,想要精确,自己动手按比例算出来,不过再次 提醒你,你的弄法好 ...

小姨子软件里调整很简单,他只是上半部分是分析使用的舵机是数字还是模拟,陀螺仪的摆放位置,检查舵机正反,检查陀螺仪是否起作用,感度就这些基本没有调整。,让我自己算你还不如杀了我,我只会按部就班,无副翼是啥数据?你看我听说的这个对不对,0%油门-2度、50%油门4度,100%油门11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姨子软件里调整很简单,他只是上半部分是分析使用的舵机是数字还是模拟,陀螺仪的摆放位置,检查舵机正 ...

好好看看 这些 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782&extra=page%3D1有问题再给我发消息 吧

网友:
沙发真的好幽默

网友:
群里有人讲过了,要在ZYX里面先调3D螺距先 (这个要用电脑或蓝牙配手机调),然后再调普通模式的(这个就在控里调)。

网友:
汗 ——!      一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 这些 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782&extra=page%3D1有问题 ...

我在控里按照无副翼的螺距0%油门-2度,50%油门4度、100%油门9度,调整好,一按EX22.1%,螺距就变成啦无副翼的螺距0%油门-10度,50%油门11度、100%油门没法量啦
,我按照上边的螺距调整完就跟心电图一样,只要一动EX,立刻就变成

网友:
顶,我也想下一步升级无副翼。

网友C:
股市图啊!涨停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控里按照无副翼的螺距0%油门-2度,50%油门4度、100%油门9度,调整好,一按EX22.1%,螺距就变成啦无副 ...

应该 先把 EX调成22.1,目的是用方向键的时候 那根虚线能 正好到正中间 ,要不然那根虚线根本 没发到中间去,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50%油门时螺距是 4度 的,这其实是天七 的一个BUG,说明一下,天七的曲线50%以下是-100%~0%,50%以上是0%~+100%,
详细步骤应该是:

1、把油门曲线调成你想要的曲线,比如你想要的0%、50%、100%就是 一根斜直线,曲线最左侧在最低点显示-100%,曲线最右侧 为最高点显示+100%,中间在坐标的 原点处(这种油门曲线不好。个人经验)
2、设置螺距曲线的EX为22.1
3、按方向键下或者右,选中方框中三排数字中间的那排(说明一下三排数字:不要管第一排和 第三排,第二排 数字 显示 的竖直 的 虚线对应的曲线的 坐标,前面 是竖向大小也就是螺距 的大小,后面是横向也就是油门杆 的位置)
4、设置0%油门时的螺距。 调整油门杆,你会看到有一条竖直 的实线在移动,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实线会 在最左侧跟虚线重合,(如果不是 按左右 键 调重合)
5、螺距尺调成-2度,装到大桨上,按控上的+、- 键调整,这时螺距尺 会 转动,使其水平(应该是垂直于主轴才对)
6、设置50%油门时的螺距。按控上方向键右,移动虚线到 正中间,推油门杆也到 中间,让 两条线重合,
7、螺距尺调成4度,装到大桨上,按控上的+、- 键调整,这时螺距尺 会 转动,使其水平(应该是垂直于主轴才对),同理调整100%油门时的螺距。
8、这时曲线 好像 心电图 吧呵呵,没关系。现在 要做的是把曲线变光滑
9、按 方向键左、右,把 虚线拉到曲线 不平滑的位置,用+或者-调整,以最低点 、中间点和最高点为基准调整,使曲线圆滑 (注意,严禁调整最低点、中间点、最高点)
10、ok,搞定
11、再啰嗦一句,这个调法其实是针对 有副翼的,无副翼的螺距应该在小姨子里调(虽然我没有小姨子 )。

网友D:
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