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 ER9X 怎么设置通道啊

楼主(2013-03-24):
fs9 ER9X 怎么设置通道啊  现在是付翼是1通道方向舵是4通道 怎么重新 修改过来啊

网友A:
下个中文说明书。坛子里找找有。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通道映射功能。。。。如果有就用通道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中文说明书。坛子里找找有。

按照说明书设置没有反应

网友:
按住左键翻到最下面有几个箭头那

网友B:
按住右键右翻到5,有ch1的那个,按住menu第一项选择,选到什么就是什么,ele.thr.rud..还有full.p1.p2.p3几个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右键右翻到5,有ch1的那个,按住menu第一项选择,选到什么就是什么,ele.thr.rud..还有full.p1.p2.p3几 ...

谢谢了  这个方法确实有用

网友: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