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mini cp 原地打转是何原因?

楼主(2013-03-24):
    前两天从网上买了一套mini cp小机机,到手试飞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会原地打转,而且机身还会微微的向右前倾斜,恳请老玩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控感度开关打到什么的位置上呢????尾电机应该在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感度开关打到什么的位置上呢????尾电机应该在转吧??

油门放最低是不转的。 控感度开关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放最低是不转的。 控感度开关是什么?

你是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控?

devo12s  控内设置是默认的,我没调过。

网友B:
在控里感度设置到75,按说明书数据先设置好控

网友A:
你找到一个写着“MIX”的开关键打到“0”位置再试一下!~

楼主:
你有没有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感度设置到75,按说明书数据先设置好控

好的,先谢谢了。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一个写着“MIX”的开关键打到“0”位置再试一下!~

好的,先谢谢了。我回头试试

楼主:
这网站有点卡,我试试先。   回头有问题再讲教你们。

网友(2013-12-09):
你好,请问我的mini cp 用的d 10的控,也是原地打转,请问你怎么调节的,谢谢!

网友:
呵呵,和我的一样,这个很明显
你看看陀螺仪是不是在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一个写着“MIX”的开关键打到“0”位置再试一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