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不可不知的细节

楼主(2013-03-24):
入魔不算时间长,但是和老鸟们真的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更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各位老模友能多拿出自己的一点点心得,让后来的朋友们少走一些弯路。
1、直机起飞前的检查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放在第一位。老鸟们就不说了,新手很多人都是充好电池就去飞。这个习惯很不好,伤人事件频频发生,很多就是起飞前检查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检查项目有哪些呢?参考各位前辈总结如下:
一、保养工作:
1、尤其是炸机过的设备,一定需要做好全面检查工作,包括各类传感器数据是否正常。
2、机机掉水里了,或者被雨淋过,首先要断电进行烘干后,再进行调试。
3、检查各类固定螺丝是否有松动。
4发动机事后油不可少。
5、飞过的机机的除尘工作不能偷懒哦。砂子等进入轴承处会过快磨损轴承,和卡死轴承。
6、陀螺仪的垂直情况、无副翼系统的固定情况,应每次飞前都要确认一下,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飞行环境:
1、远离人群、油库、高压电线(电磁辐射很严重,高坠机危险)等危险区域
2、告知旁观者你要飞机机,请注意远离
3、避开敏感的区域
4、不要逞能和心情恶劣、精力不足时飞
三、硬件:(端木殿的经验总结)
1、破损(特别是在应力集中的区域,螺丝一类)
2、松动或受损的紧固件,螺丝等
3、松动或破损的电线
4、松动或受损的连接点(焊接点,插头)
5、电池 电压/是否有固定好 (注意电池附近是否有突出/尖锐物)
6、脱浆测试失控保护功能
7、螺旋桨是否受损
8、浆夹是否拧紧
9、电池电压报警器
10、确认是否在对应的模型设置(多设定遥控)
11、信号强度确定
四、飞前:
1、选择水平、视野开阔的地点(草地最佳)
2、遥控和接收机的天线充分的舒展拉伸,连接线缆连接可靠
3、保证电池电力充足,最好带一个电压报警器
4、确保附近没有强电磁干扰,或者其他遥控器同频干扰
5活动遥控的摇杆后,确认遥控的开关都在默认位置
6、油门归零
7、开启遥控
8、接通机机电源
9、确认LED信号灯和鸣音正常
10、开启计时器
11、再次确认飞行环境
12、正式飞行前,先在低空做几分钟的悬停,测试遥控设备控制是否灵活,电机、电调、飞控等工作是否正常,自己的状态是否不错,一旦发现异样一定不可再飞行,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五、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1、油门设置为略小于悬停油门
2、横滚、俯仰、旋转通道设置为中立位置
3、悬停模式与航线模式开关,设置为悬停模式(最小舵量)
后附飞前检查表,大家可以自由下 载和补充

2、直升机起飞偏移
模型直升机除了共轴结构的,大多往往采用单旋翼,单尾桨的布局。这就注定常规模型直升机有一定的不对称性。在尾桨克服主旋翼的陀螺力矩的同时也产生了使模型横向漂移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个效果,在模型直升机的正常悬停中,模型的主旋翼并不是于水平面平行的。这种情况对模型的正常飞行没有影响,只有在起飞时有感觉,如果采用稍微调高起落架的一侧是可以消除起飞时的影响,但是不美观,所以大家还是苦练起飞的基本功吧。
3、双桨
双桨是指2只或多只桨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平面上!桨尖就好像张开的剪刀口。双桨是由于2只或多只桨的桨距不同造成(升力不同,这是在完成了对2支桨动/静平衡工作后)。只要在所有的桨叶尖部做上不同的标记并以其中一个作为基准,然后观察旋转时其它桨位于基准桨的上部还是下部,即可对其它桨的桨叶角进行细微调整再次观察,如观察不到一高一低2个旋转平面即已消除双桨。双桨会引起强烈的震动,是必须被消除掉的!
消除方法:1、可以调节连杆 2、将斜盘4支拉杆卸下,斜盘转动180度后再装上拉杆 3、换大浆夹的球头扣 4、大浆贴透明胶布、磨桨叶,配重 5、螺杆调节等等。论坛很多,很好找。
4、追尾
追尾的表象是机尾快速的向左右来回摇摆!关于追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感度过高造成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感度不仅仅指陀螺仪本体感度。以下的因素在不调整陀螺仪本体感度时,同样影响着最终的感度。一、感度与尾舵机摇臂的长短有关,摇臂越长相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低了感度,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要最好的效果就需要速度与长度相匹配;二、尾桨的转速,尾桨的转速越高相当于提高了感度,反之则降低了感度!所以一般3D模式的陀螺仪本体感度设定比普通模式要低5%-10%,以防止追尾!三、尾舵机的反映速度(不是指转速),反映速度越快则可将陀螺仪本体感度相应提高,反之降低。 四、不顺畅的联动机构也会造成追尾!
要尾巴锁的好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密切关注以下几点:
1、陀螺仪的安装是否稳妥,有无松动?安装是否垂直?
2、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电动机或者调速器周边很接近的地方?
3.陀螺仪是否被安装在震动非常大的飞机部位?
排除任何不正常的震动,尽可能的把陀螺仪安装在靠近主轴的位置,这样才可能将陀螺仪本体的感度调到最高!这是相当重要的!
4、调速器输出的接收电源中是否存在杂波?
直接使用电池试一下!这类的问题一般出现在电动直升机或者使用某些独立BEC供电的情况下!
5、尾部的机械部位运动是否顺畅?
从尾舵机的连杆开始逐步检查每一个和尾桨变距有关的连接与滑动件,必须保证尾舵机的连杆推拉完全的轻松舒畅,合理的限定尾桨的最大桨距变化范围!
6、尾舵机工作是否正常?
选择一颗反映速度够快的尾舵机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但是要发挥出舵机的最大效能摇臂安装孔位的选择就很关键,原则是孔位的行程足够——已经限定的尾桨最大桨距变化范围即可!这样才可能将陀螺仪本体的感度调到最高!
5、无刷电动机的KV
KV是一个转速单位等同于RPM/V,就是每1V电压获得的每一分钟的空载转速。举例一个无刷电动机的转速是3400KV,那么给他输入10V电压时他可以达到每分钟3400x10=34000转。
什么是内转子无刷电动机?什么是外转子无刷电动机?有什么区别?答:内转子就是转子(磁钢)在定子(线圈)的里面转动,这种无刷电机的结构与普通的有刷电机差不多;外转子正好相反转子(磁钢)在套在定子(线圈)的外面转动。他们的不同机械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性能。
内转子转速高一般都高于2500KV以上,但是由于转子直径小所以扭矩小,通常使用在需要高转速,低扭矩的场合,可直接驱动小直径的螺旋桨或者通过合适的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如大多数的直升机电机!与内转子相反外转子一般转速不高于2000KV,但是转子直径大扭矩就大,相当于内转子电动机通过一个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绝大多数情况下应用在固定翼飞机中直接驱动大直径的螺旋桨。
6、有副翼和无副翼的优缺点比较
有副翼:优点有3:1.增加直升机稳定性 2.提高操纵效率 3.减小舵机上的力矩。缺点在于机构较复杂,连杆等较多。就是要求动手能力强,维修麻烦。
无副翼:其最大的优点是操纵灵活,响应快,同时结构很简单,但问题在于无法保证稳定性。在没有电子系统帮助下人是无法操纵的,必须安装陀螺仪。对舵机的要求也很高。换句话说就是米要多。
至于哪个飞的好,我想只要你技术好,苦练模拟器,哪个都一样。
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参考和学习别人的,仅仅是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顶楼主,太有用,飞前检查

网友:
说得不错,但有一个疑问:“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这个是不是说反了?求解答

网友:
太有用,飞前检查

网友:
好贴,先留记号

网友:
楼主辛苦。都是很好的忠告和建议,贵在坚持。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刚开始很认真地检查,以后就慢慢懈怠了,一天省一条,最后就不检查了,直到出现险情甚至炸机后再次重视检查工作,循环往复。人的惰性是很可怕的PS:失控保护的油门位置还是关断为好吧,带着动力还是危险的

网友:
写的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好文章。但貌似有些麻烦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