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者平 A控 平衡模式下 螺旋问题

楼主(2013-03-24):
RT:
     本人FPV载机开始用冲浪者1.4米,Arkbird飞控,但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螺旋状态,大多时发生在转弯的时候,后来换了2米的冲浪者2000,载重上去了,1800g,依然会出现螺旋现象,高度够的时候还能改出,高度不够来不及改出直接螺旋坠机,请教哈论坛里飞过冲浪者的高手也没有发生过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速度不够,失速掉下来?个人感觉速度不是很低,再说当时风力2-3级,风俗也有,应该不会失速啊?
      两款都发生螺旋现象,搞得现在不敢远距离FPV,万一飞出视线的螺旋的话那不就丢机了?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哈!
      在此先谢了!

网友:
2-3级风冲浪者控制速度不要低于25km/h,否则危险。其次设置飞控的最大仰角不大于35度,侧倾角度不大于45,转弯如果减速要及时加油。
这个是我的经验,曾经失速过一次,大约20km/h的速度,仰角20度左右失速的

网友A:
我可以很确定告诉楼主,方向平衡搞反了,要波动飞控板的开关,就是方向辅助舵量是反的,因为我以前也出现过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只有转弯才会出现螺旋,而且螺旋角度越来越大

网友:
上OSD视频。从你的描述来看,很明显就是失速了。失速最容易发生的时候就是低速大仰角和低速转弯。

以前玩固定翼,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失速,直到玩了Z84飞翼,一拉就螺旋,才感性的体会到了失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