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神机还是电流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4):
我把2个3S 2200MAH的电池并联,充电后万用表测电压12.5v,然后上FPV飞,飞行过程中电流计显示放电电流不大,最高6A,
全程耗电700mah左右,落地后半小时万用表测得两组电压都是11.8v

载机1.4冲浪者X8版,2212KV1250,7035三叶桨

注:飞控GPS显示航程9km,关油门滑行大约1.5km,我怀疑飞控电流计不准,所以来问问大家,经验上讲这样正常吗?

补充:
平飞速度30-40km/h,关电滑翔俯冲的时候有1分钟左右到70-80km/h。没有暴力机动,大多数时候电流在3.5-5A。总时间没有仔细记,大约15分钟左右主要想问,从耗电量和剩余电压来说这可能吗?

网友:
700MAH 9KM 里程  放电电流6A  时间多少 航速多少?  给多点数据才知道啥不准

网友:
4400mah 用掉700mah,剩下3700mah,电压11.8V是正常的,读数应该没有错。

航程9km应该是正常的吧,冲浪者这个飞机是有了名的耗电少飞得远。

楼主:
平飞速度30-40km/h,关电滑翔俯冲的时候有1分钟左右到70-80km/h。没有暴力机动,大多数时候电流在3.5-5A。总时间没有仔细记,大约15分钟左右
主要想问,从耗电量和剩余电压来说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