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59能用Devo 10的控吗?

楼主(2013-03-24):
伟力v959的控是几通道的,不知道把高频头 植入 Devo 10的控中 还有没有那些 原来的功能  比如一键 翻滚    投弹等等?

网友:
据说可以,你去论坛的遥控板块看吧。

网友A:
一键翻滚就是在D1 0 里设置 舵量为100% 时就能用。把前进或左右,打到底 松开,就会翻。。。打子弹、开LED灯什么,就不会。。。请教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键翻滚就是在D1 0 里设置 舵量为100% 时就能用。把前进或左右,打到底 松开,就会翻。。。打子弹、开LED灯 ...

应该可以的,d固件无所不能,可以求模型配置,在d固件的论坛,就是模型配置麻烦点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model-configs/1448-vl-toys-vl959配置文件,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配置好你说的那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d固件无所不能,可以求模型配置,在d固件的论坛,就是模型配置麻烦点
http://www.deviation ...

非常感谢!!不过我的是 949 。只有一键开灯光的功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