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植入v959 高频头能实现原v959控的所有功能吗????

楼主(2013-03-24):
请问各大侠,Devo 10中加入959的高频头,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原来v959的所有功能,比如投弹,一键翻滚 等等?

楼主:
每日一顶,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网友A:
我也是D10飞959但是功能不能打开.只可以飞.灯光和摄像都不能开启..求高人指教

网友:
一键翻滚所有舵面是100%。在你打大舵时就会自己翻过去了。但是开关还是没有找出来怎样打开。不能录也不能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10飞959但是功能不能打开.只可以飞.灯光和摄像都不能开启..求高人指教

我觉得是通道映射里面没有设置好吧..
我没959 但是知道, 映射里面可以调 3段开关,或者2段开关来控制。
100%的话可以调D/R 嘛。

试试看吧。

网友:
试过映射其他的都不行.别人设置成功的把数据传了给我也不行.应该是刷的版本不同.所以我的开不了

网友:
关注。为什么非得植入它的高频头呢?还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