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的尾管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3-03-25):
450的碳纤尾管,昨天炸了鸡,目测尾管无外伤,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
不会,但要检查尾管座那头的安装缺口,那个地方炸鸡后可能会烂,其他地方刚刚滴

网友:
碳纤维只能坏 不会变形的  检查有没有裂的地方吧

网友:
拆开看看管子的2端,没事继续飞

网友:
金属件疲劳或者失稳之前一般有征兆,比如裂纹之类的,复合材料往往没有征兆突然失稳,所以还是谨慎一些好

网友:
用碳卷管
尼吗个字数

网友:
看有没裂缝

网友A:
除非飞机状况特别好、不建议使用碳尾管、我折腾了多次、最后放弃了、震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飞机状况特别好、不建议使用碳尾管、我折腾了多次、最后放弃了、震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碳尾管比金属的震?

网友B:
碳的会引起高频共振  尤其是450级别的

原厂这个级别的  你看哪家是配碳管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的会引起高频共振  尤其是450级别的

原厂这个级别的  你看哪家是配碳管的 ?

我换回金属了,确实得到了改善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还好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