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多轴电机平衡?

楼主(2013-03-25):
四轴飞行器,总是对角电机发烫,这么才能把电机都跳到水平?,给点好的办法吧

楼主:
沙发自己做起来

楼主:
问题问得有些不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问得有些不对么?

不是问的对不对,是大部分玩家都睡觉见周公去了~

网友:
同问。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先看看电机是不是个别旋转阻力大。炸机后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电机是不是个别旋转阻力大。炸机后常见。

对。然后再检查水平。

楼主:
第一步做过了

现在就像知道怎么确定4个电机水平

网友:
中心板问题,对角提起两电机掂量掂量,然后再换另一对掂量掂量,你一定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