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方向问题

楼主(2013-03-25):
450的尾巴问题:方向舵往左打是尾巴应该是往左还是往右??之前单飞450 尾舵和方向摇杆反应方向是一致的 今天玩了下伟力911 摇杆往左打 尾巴往右跑
想问下老鸟 尾舵的控制方向是应以机头为参照 还是为机尾为方向呢??
例如往左打尾舵方向,是应该机头往左还是机尾往左??

网友A:
往左打尾舵方向,是应该机头往左

网友B:
机头为准左打转左,右打转右

网友C:
lz,一直就反着打舵

网友D:
911和大的JJ都一样的吧。。。对尾飞打尾舵都是反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