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模关于有副翼正负螺距和循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请教各位老模,我在实际调机过程中发现正负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总是不对称,怀疑是舵机中立点问题,我装机时舵机中立点是用舵机测试器调的,然后将舵机装到飞机上(我的飞机是sport V2)然后将舵机摇臂水平机身装入舵机,有的舵机可能不会完全水平机身,我就用控里的subtirm(舵机中立点微调,具体记不清英文是什么了)调平,十字盘连杆按说明书长度,此时十字盘可能不水平,我就调了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然后装上旋翼头,各部分都水平,此时量下正负螺距,我用电子螺距尺归零是放在主轴固定座上的,大概正负螺距会差2度,循环螺距有时会差3度,弄不明白是哪里出问题了,请老模们指点指点

网友:
集体螺距通过螺距曲线调,循环螺距通过控里的十字盘混控比例调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不明白为啥正负螺距会不一样?中立点都是设好的,难道我哪一步错了?

网友:
不懂,帮顶,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两项是互相影响的,需然零度时的位置是一样,但零度这只是基础值,最大度数是不可能一样,因为最大行程不是无限,而且是建立在相同的直线支点上,所以当其中一项用尽行程量的同时,另一项会被干涉!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还真不好解释清楚,建议LZ还多研读下前人关于SPORT机型安装调试的帖子。

这里只提醒一点:找舵机中立点建议直接插接收机来找,安装舵臂后找水平的话,SPORT机型其实很简单,侧板上有定位孔的(参考亚拓官网上的介绍),同时,中立点的调整还包括十字盘上方几个摇臂都要保持水平(在前人的帖子里肯定有介绍)。做到这几点才算是真正做完了中立点的调整。

网友:
真的太深奥了,,我向你们致敬,,我向你们好好学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楼主:
又事一个深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