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设置油门、螺距曲线彻底让我崩溃了!

楼主(2013-03-25):
情况如下:
控没有任何设置的初始情况下

1、设置电机行程发现油门杆反向,就在H/W下设置油门杆J3反向。油门杆拉J3最高电机通电,听到正常提示音后拉最低听到3声正常设置提示音(30C电池),油门行程正常设置完成。

2、组装450完成,进油门曲线设置,发现推动油门杆J3时油门设置行成反向了。就是油门杆J3在低点时油门曲线实际在最高点,推动油门杆J3向上时,曲线实际是从高点走向低点。
3、这时我设置油门曲线反向。就是把原设置油门曲线为0的改100,原100的改0.(其间螺距曲线也相应反向修改)
4、电机接电,提示音又不正常了!

5、这时把以前反向设置的油门杆J3设置正向,再电机接电,开机提示单正常!

我晕,怎么会在开机时油门、螺距曲线在最高点才正常呢?
应该是开机时油门、螺距曲线都在最低点能正常啊。

网友:
LZ的T8FG那156页的说明书看了几遍了?假如还没看,那继续看说明书吧。

网友A:
H/W不用动的
油门反向用reserve的thr
倾斜盘运动反向用swash 的afr的负值

网友:
还是先把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你的设置会要命的

网友:
H/W油门反向不是不可以,但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反过来设置了。推油门,看看那个线是怎么动的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不用动的
油门反向用reserve的thr
倾斜盘运动反向用swash 的afr的负值

感谢!
其实就是3通道设反向就解决了。
动H/W是不对的。

嘿嘿。

网友:
老衲笑而不语………………字数…………………………………………

网友:
黑白猫问题,能用就行,管他呢?!

网友:
超级反向手,顶一个

网友:
这下研究透了

网友(2014-08-06):
升降舵微调坏了,哪里修?各位帮帮忙!

网友:
你这不能不反啊

网友:
这遥控器肯定不是楼主的,是他仇人用的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遥控器的油门都是默认反向的,我曾经就中过招

网友:
还是我的中文刷机版DEVO-10用起来爽。至少中文我还认得几个,不像阴文   鸡本不懂。。。。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摇杆设成反向了?我的也是反的刚开始,但不是在最左面那个菜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