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bell407预告帖

楼主(2013-03-25):
刚拿到手小飞了一下,四桨加三轴的稳定性非常好。飞机的像真度很高,从座舱里看不到任何设备和传动结构,我是个比较注重外观的人,到手后就加了一些细节,主要是增加了机身的内饰,材料用的高密度泡沫,比重较轻。还用胶板和手电灯碗增加了机鼻下部的探照灯,勾了机身刻线。先看看静态效果,本来想周末拍些完后的视频的,结果下了两天雨,只好择日再正式首飞了。

网友:
好机!字数很少?沙发很舒服

网友:
三桨和三桨以上的其实不用三轴都行的

网友:
还是外拍漂亮,要是室内的话,布光太累。

网友:
问下什么配置,我也喜欢像真,是450的还是多大 的?机身看样子很贵吧。还有机架是特制的 吧,因为镂空了。给个参数看看哈

动力配置是什么的?4桨了是不是KV低了还是减少齿轮比?给个内部结构图就好了~

网友:
太漂亮了不知道这个属于什么级别的?????

网友:
晕,完美啊。机身在哪啊?楼主打开 让我们看看里面被!!~

网友A:
首先赞一个,很漂亮的机机。但我有个疑问,貌似机身内部全空了,那么电子设备往哪里放?

网友:
电池藏哪了?很像真

网友:
太精致了!!载机是什么?

网友:
这机子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赞一个,很漂亮的机机。但我有个疑问,貌似机身内部全空了,那么电子设备往哪里放?

买空机的时候就送机架装电子设备的,是个L形状的机架,特制的,TX上搜索有卖,一般450级别的很少特质,都是600以上才特制。。

网友:
楼主的手工不错 真有耐心

网友:
这机子相当漂亮

网友:
如果出去玩也能坐直升机出去就好了~~~

网友B:
(个人感觉)  优点: 1 飞机款式不错 我喜欢
                              2. 有仿真配件 我相当喜欢

                    缺点: 1 外形轮廓稍微粗糙了点 有点玩具的感觉 应该不是CNC的模具
                              2 鉾钉和线条太夸张了 这个比例应该基本是看不到牟钉的 这个鉾钉要真飞机都有碗那么大了
                              3 油漆感觉不是那么光顺 个人还是喜欢FUNKEY  的油漆工艺

网友:
来张裸照吧,,对内部很好奇~

楼主:
飞机是470尺寸,机架在机身上部的整流罩中,结构很简洁,电池舱在机身腹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优点: 1 飞机款式不错 我喜欢
                              2. 有仿真配件 我相当喜欢 ...

实机的铆钉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没有这么明显,模型适当夸张可以理解,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油漆工艺确实需要改进,喷涂的比较厚,一方面把一些细节给覆盖弱化了,而且较厚的漆容易龟裂和剥落,期待能够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