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破百船只有MONO和ECO吗??

楼主(2013-03-25):
Item # 10006
Length:
470mm (18.5 inches)
Beam:230mm (9.05 inches)
Height100mm (3.93 inches)
Weight:850g (29.98 oz)
Propeller:D30*P1.4
Radio (Required)2 channel, 1 servo
ESC:50A
Motor2836-2185kv Brushless
Battery (Required)
7.4v-11.1v 2200-3000mAh Lipo
Hull material:Fiberglass ( FRP )

为什么没见有人用图片中的这种. 这个和X宝上一些玩具船很像, 但是是玻璃钢做的. 一个外壳150美元左右.
我个人觉得像真船或者真实比例的船开快起来才有丰满的感觉, 而不是乱窜的感觉. 有什么原因大家都用差不多一样的外壳吗?

网友:
ECO 不一定破百。。。 破百虾类比较多..... 还有CAT   MONO破百也少

网友A:
LZ你则么又看上了一个样子货在我的印象里,把真实的船变成模型的,可以跑得快的也只有MONO和CAT船型了

网友:
门板也可以破百的

网友:
中看不中用的船

网友:
我的eco能70就不錯了...不敢想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则么又看上了一个样子货在我的印象里,把真实的船变成模型的,可以跑得快的也只有MONO和CA ...

我已经买了小闪电了..计划一下下一条破百电船...
我这图里这船也是有真船的啊....按理说三点式船体不是都很快吗? 例如虾类的...我这图这船也是三点式船啊...
顺便问下组装一台CAT破百船要多少银子?

网友:
百威船就是造型好看点,跑不出速度的,船体还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小闪电了..计划一下下一条破百电船...
我这图里这船也是有真船的啊....按理说三点式船体不是都 ...

模型只能仿其型不知道在这船的精髓在那里,玩过这百威虾的模友都知道这船速度一快就会前空翻为什么?你仔细看看这真船的比赛就知道了,真船要快但不会飞起,那是要靠控制虾头那块是可以上下调节的类似飞机水平尾翼的板来压住船不让它飞起的,这船百威虾速度低的时候控制那块水平板让船腾起来提高速度,速度高的时候又要控制那块板把船压住免得飞起。这原理就类似F1后面的尾翼是一样的。你说模型那块水平板可以动么?

网友:
象真比例模型的速度跑起来也要是比例速度,这样你看着就不那么乱窜了。

网友:
求塑料桨破百案例。
求D30*P1.4塑料桨破百案例。
求2S/3S电 + 50A ESC 破百案例。
求470mm尺寸船破百案例。

网友:
不准笑,保持安静!

楼主:
当然要是改装了 不会转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要是改装了 不会转弯么?

如果能把这条船改的破百!论坛的很多模友都会对你顶礼膜拜的!

楼主:
现在不是说哪一条要破百,我意思是这个类型的船, 我上面贴了2条船啊... 第一条是proboat的miss elam, 据说买回来换个6s电池和浆就能破百..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UFeGnLw7FY
外国人论坛里这条船还是蛮火热的...而且玩得花样比我们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说哪一条要破百,我意思是这个类型的船, 我上面贴了2条船啊... 第一条是proboat的miss elam, 据说买 ...

不会翻墙看不到,既然LZ说这船只要换了电池和浆就可以破百,我们大家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只能说CAT跟虾更容易破百,因为船壳的设计就是为了跑直线的。O艇跟MONO船型综合能力强,优点就是可以全油门过弯,也就是我喜欢的原因。

网友:
VORTEX也可以破百。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JB2zQxUDRY

朋友的船第一日下水 ... 影片是第一回的 ... 第三回時最高速 90 公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