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设置请教!不用没回设定参数

楼主(2013-03-25):
PL8怎么设置成一插
电池
就按预先设置好的电流充,不用重复设定。高手说说,最好详细点

网友A:
必须使用原厂USB设置线,然后把里面的快捷启动勾选上,使用的时候就长按确认键,然后再确认一次就直接按照你设定好的参数充电了。

网友B:
pl8能放电吗、、、效果好吗、、、怎么放、、、

网友C:
能放,一个是自己放,一个是把电反充给电瓶或电池包.后者电流更大一些.

网友D:
貌似要用原厂USB设置线 才行

网友E:
用原厂USB设置线 ,电脑里调好

网友F(2013-05-29):
为什么我pl8充电的完成的时候 最后一片电压都比较高 6S 其他5片是4.18v 最后一片是4.26V.我用原装的平衡板 要选择pam模式才能充 ,用hx模式就报警??为什么会
这样

网友G(2014-09-23):
谁来回答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