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起飞时原地打转

楼主(2013-03-25):
本人新手,上周某宝入手了架山寨的450,飞了一次把大桨打断,又换了副新的。再起飞就飞速原地打转。看陀螺仪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啊。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原因。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起来.

网友A:
要么是陀螺反了,要么是尾桨转反了,要么就是螺距曲线没设置好

网友:
很明显是陀螺仪设这反了!!!!!山寨的呀!

网友:
把陀螺感度调大

网友:
看看尾桨的转向   在看看陀螺仪

网友:
如果炸机前能正常飞的话,炸机后又没调过什么地方的话我觉得问题应该出现在尾转动上~

网友:
你确定只是换桨?没有动主轴,尾桨?

网友:
高手都帮你解答了在补充一点尾中联的顶丝看看松了没

网友:
我原来也有过一次   看下是不是 M1M3 逆时针 M2M4顺时针  在看下螺旋桨有没反   假如错了 是无刷电机 直接 正负对换就行  话说我原来也是 飞机感觉失控一样,怎么飞都起不来 原地转 后来发现是正负错了

网友:
不锁尾的原因不止一个 自己好好看看论坛的教程帖吧

网友:
尾巴补偿反向了

网友:
太精辟了,,,我向你们好好学习,,想你们致敬,,,,

网友:
先看看尾翼的方向反了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啦,我再按你们说的探索探索

网友:
陀螺反了 一般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陀螺反了,要么是尾桨转反了,要么就是螺距曲线没设置好

正解。。。。。。

网友:
可悲啊,我们就是游离于城市的流浪猫

网友B: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