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有没有人用APM配合XPLANE9仿真飞行过

楼主(2013-03-25):
我下了一个XPLAN9 安装后好像是家用版本的,和APM地面站连接后,选择PT06遥控飞机模型飞行,但怎么感觉好难飞啊,比G4里面的飞机难飞多了,PT60自己在地面上不动遥控都会乱动,手动飞起来后,看不到地面,轻轻的一点ROLL就瞬间成倒飞状态。飞到一百多米高度后切回家,PT60就螺旋状坠毁,切平衡也螺旋坠毁,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PT60的参数没有下对,我重新下了好几遍了,都是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舵面有没有反向,先随机一下(get me lost?),让飞机在高空看看是否平稳飞行,然后控制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舵,这个飞机飞起来很稳。

网友B(2013-05-18):
我用的是APM 2.5 和 X-plane 10也是这个问题,各个舵面在地面就开始乱动。